[音响] 有人说买了就是为了拆(SHARP WQ-T281单卡双磁带收录机)

楼主(2020-02-13):
过年在家没事,春光明媚,拆了

next

网友:
哎呦,夏普的,当年不便宜

楼主:
压带轮的设计堪称巧妙。

网友A:
厉害了,一个卡带仓装两个磁带,还是第一次见!赞一个!

网友B:
这种层层的片状堆叠起来组成的复杂机械结构,
真是让人感叹,
怎么想出来的呢。。。

尤其是,
某些片状结构还到处都是镂空,

怕是得专门的设计软件来做

楼主:
压带轮跑偏换个方向不知道有改善没??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双卡机,太巧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层层的片状堆叠起来组成的复杂机械结构,
真是让人感叹,
怎么想出来的呢。。。

压带轮拆装很巧妙,弹簧一边扎带一边承担固定销子,要把弹簧松了才能拆掉,真是一物两用

楼主:
换了一边180度反转再安上

楼主:
小工具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一个卡带仓装两个磁带,还是第一次见!赞一个!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收录机,以前常见的都是双卡的

楼主:
这个结构弹簧受力,卡主压带轮不至于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带轮跑偏换个方向不知道有改善没??

担心跑偏的话,建议换外径宽度合适的凹槽滚珠轴承试试,至少滚动摩擦好于滑动摩擦。

楼主:
结构有点复杂就不分析了

@琪君yw 坛友多年前也拆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0322

少见的单仓双卡,夏普SHARP CD-X10组合音响拆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008

网友:
电机是15V的,一般收录机就12V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同轴双卡

网友:
这得多大的脑洞才能设计出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层层的片状堆叠起来组成的复杂机械结构,
真是让人感叹,
怎么想出来的呢。。。

那个时候都是手工画图设计的,就算有设计软件也是很简陋的。

网友:
又看了一遍,这个机器转录磁带是不是特别好啊

网友:
按钮DUBBING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