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 屏坏后如何从云里导照片?

楼主(2020-02-13):
上周LP说,在家闲着没事把手机套洗了。。。凳子上掉下来 就义了。  外表一点看不出 但屏只在室内看到有点闪, 完全没用了。

普通会员  小米只给5G ,就把云里的老照片删了, 但他有新空间也不会把没上云的新照片同步上云。

路由里看到手机在线  , 闹钟照响。。。

手机店不开门  现在有办法不

网友A:
用电脑连接,然后装个什么助手之类的,就可以备份数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连接,然后装个什么助手之类的,就可以备份数据了吧。

谢  但要打开调试啊 从前没打开 现在看不到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  但要打开调试啊 从前没打开 现在看不到屏了

买个通用的安卓盒子遥控器,记得什么空中飞鼠什么的,带接收器那种,接收机试试

网友:
借一个小米8 比着位置 盲操作摸开mtp模式和usb调试 然后连电脑控制。
设置肯定要用下拉通知栏之类的恒定不变的位置找到。而不能从主屏幕找。
如果触摸失灵那就鼠标盲操作 在另一台上试出来往左几格 滑轮转几圈之类的。

网友:
如果是魅族手机就好办了,直接发短信指令给这个手机连接电脑会默认MTP模式,小米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