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置的空气净化器改空气消毒机

楼主(2020-02-13):
这是一台山寨的空气净化器,相信有些人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参加了个什么会,然后掏了七八百甚至一两千买了台,外观还挺好看,实际上这玩意就是一个风机加壳子,成本只要一百多。净化效率未知、耗材难买,滤芯饱和到最后反倒成了个放毒的机器,过不多久就闲置了。这台机器当时以两百块包邮的价格购于隔壁论坛,用于书房。后来滤芯完蛋了被闲置到车库。

医院里的空气消毒机大多内置一根紫外灯管,一个负离子发生器。当空气经过内腔时被紫外灯管发出的紫外线照射,以杀灭空气中尘埃上包含的细菌,同时将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负离子吹出。原理很简单,却要卖几千块。但静电式的和等离子式的就另当别论了。各有各的优缺点。

一根8W有臭氧的紫外灯管,18年购于本论坛,将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一台未经医疗认证的空气净化消毒机。

先进行灯管的处理,将0.8的线焊入到触点两端,用热熔胶灌封,一个是防止线松脱,第二个起到绝缘防潮的作用,最后套上热缩管。

尾部以同样的方法处理

经过对电源板的观察,测电压后发现负离子发生器使用的是220V电源,风机是抽头三档的,由后面那块主控制板的开关控制通断和调速。开始还想打孔装开关的,这下省事了,直接用负离子的开关控制。本来有个UV接口的,但查看控制板上并没有这个接点,还是算了。
这是整理好线路后拍的。实际上空气净化器除静电式的以外,电路都很简单。贵的是滤芯。

紫外灯就装这,设计的在这后面留了个空间,恰好能容下紫外灯。
紫外灯旁的机壳处贴一铝箔,反射紫外线,也防止让此处的机壳材料老化(我自己想的,天知道机壳用的什么塑料)

紫外灯的电源线用一根热缩管包了下,机壳打孔穿线,用热熔胶固定好灯并且封堵上孔后按下了【负离子】键,紫外灯成功点亮了。

刚开始不是说滤芯废了吗?原来有个别人给的飞利浦净化器HEPA,挤一挤能进去,但是左右都有边,这好办,用美纹纸贴上。

紫外灯在里面亮起,也可以给叶轮消毒。产生的臭氧可以从这里吹出。
净化器表面脏了可以擦干净,其实里面你是擦不到的,细菌什么都积累在这里。

好了,一台自制的空气净化消毒机完成,带空气净化和紫外臭氧消毒功能,改造成本仅几十块。

如果你家使用的是品牌的净化器,比如我用的这台松下。内部空间没有这么宽,即使有空间,但包括风机都是低压电控的,可以将紫外灯管塞入进风口,也能起到效果。只不过要手动开关才行。

空气净化器最主要的是HEPA滤芯。判断是否失效的依据就是拿出来看看内侧是否发黑,如果发黑了那么就失效了。不能用水洗,只能更换,否则潮湿的天气它就是个细菌的温床。最后祝大家安度疫期!

网友A:
那个灯管贴铝箔的面积建议距灯管直线15-20cm的地方都贴。。。。。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消毒个房间,灯放床上,床单都搞得褪色了(15W,1小时),留下一个紫外线灯座的印子

网友:
2楼说得对,多贴点铝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灯管贴铝箔的面积建议距灯管直线15-20cm的地方都贴。。。。。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反正是在里面的,再难看也没关系,到时候坏了直接丢

网友B:
臭氧在使用的情况下,不能有人在的啊 ,使用完毕 还需要通风的哈

网友C:
现在为了防疫也都是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为了防疫也都是拼了~

不拼不行啊,快递一停什么都停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臭氧在使用的情况下,不能有人在的啊 ,使用完毕 还需要通风的哈

通风跟没消毒没区别了

网友(2020-08-20):
这个空气净化器做工最完美了

网友:
据听说紫外线灯直接照射人体会致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