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占坑等到货:10块钱的川宇四卡四读读卡器

楼主(2020-02-13):
已下单,2.5的支付宝红包+3.08的花呗优先红包+24的一淘返利+10块的优惠券
折算下来10块钱,双卡的方案是旺久,四卡的是小螃蟹RTS5301,小螃蟹的4K可能要好一点
同时用另一个号买了一个3.9的PL2371来对比GL3224,看看是不是真的和ASZUNE GL3224那样,都是4K弱鸡
双卡双读的也是小螃蟹的RTS5301,所以就不一起买了

更新补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02

补充内容 (2020-2-21 16:1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02 新开的帖子

网友A:
读卡器重要的不是双卡双待,看支不支持sd卡的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重要的不是双卡双待,看支不支持sd卡的写保护

TF卡可以用大卡卡套支持写保护,SD卡自带写保护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TF卡可以用大卡卡套支持写保护,SD卡自带写保护开关

有鸡用  SD也是靠读卡器本身才能这保护  读卡器不支持  转SD也一样没用

网友C:
给个连接,我也想买个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鸡用  SD也是靠读卡器本身才能这保护  读卡器不支持  转SD也一样没用

目前我是没遇到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连接,我也想买个读卡器

直接一淘搜读卡器,找返利高的,不过现在应该是没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是没遇到不支持的

我手里有8个读卡器,2.0的3.0的都有,双卡的也有,支持写保护只有2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是没遇到不支持的

读卡器支持?   我搜了淘宝没有一家带有的  卡套带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支持?   我搜了淘宝没有一家带有的  卡套带有没用

ASZUNE GL3224读卡器,夏科32G TF卡,USB3.0,接大卡套
我觉得要么是你读卡器问题,要么就是内存卡问题
这个写保护其实也就是断开一个针脚而已,TF卡写保护直接用一片绝缘胶带绝缘那一个针脚,需要写入再撕掉即可

网友:
SD的写保护是通过卡槽里的一个接触式的类似探针一样的针脚去判定外壳上滑块位置来确定的,跟金手指无关,TF卡同样是的,所以根本没办法通过屏蔽金手指去实现写保护。
遇到卡被写保护,通常就是寿命到头了,坏块太多了,卡内的主控为了保护现有的资料不受损,然后让你只能读不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