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漫步者电脑音箱 EDIFIER R201T12

楼主(2020-02-13):
前两天音箱声音开太大,导致一个卫星箱不响了。
最开始以为卫星箱坏了一个,但是我发现卫星箱互换插头,两个都不响了,非常肯定卫星箱坏了一个
本打算换个功放板就能解决问题,
先进行了一下实验,左边卫星箱不响,右边响。
1.左声道卫星箱接在右声道插口上,不响,
2.右边卫星箱是好的,接在左声道接口上,不响。
3.右边好的卫星箱接在左声道接口上,还是不响。
事实证明,不单单是卫星箱坏了一个,而且,功放板也坏了。

拆之~

漫步者R201T12型号
功放板,果不其然,真是有个地方烧黑了。

拆除散热片,有两个电阻烧了。

看不清阻值了。

好吧,本来换个功放板也就30多块钱,现在单买卫星箱差不多都上百了,还不如直接换新的算了

网友:
诶,功率过高把喇叭也给弄坏了。。好坑。。不过贴片的额攻防板还真少见。

网友:
安慰,烧掉的电阻是1Ω的,两个,估计功放芯片也烧了,先把它们换掉再说,喇叭可能线圈也烧了,修是没必要了,练练手艺嘛

网友:
这电路板可烤鸭蛋了,常哄机崩耳朵吧。
散热片太小,加4倍。
我记得车房有漫步者卫星箱,白送不包邮。要么?要找下

网友:
块子烧了直流串入喇叭烧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拆掉功放电路上2.1的数字功放,省电功率大又便宜。手上有个杂牌类似的没坏一直没动手换。

网友:
这杂牌音响就是坑啊

网友A:
漫步者早就做烂了,厂里的行政管理人员思维就是与众不同,厂门口的招聘栏,从2010年就是招的那几个工作岗位,去年我路过厂门口看了一下还是那几个岗位,只不过日期经常更新,厂里不懂技术的人管着懂技术的人

网友:
我家2001年买的R201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
漫步者R201 R301 一个电路做了十几年 越做越差 但高端S系列的声音还是可以的
我用R201/R301主箱改装 声音比原装好听很多 ,好怀疑设计师水平

网友:
卫星箱喇叭三四元一个,板子10几块钱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贴片元件的不值得维修

网友:
漫步者的音箱声音还可以。又不是很贵。

网友:
没必要修了,卫星箱坏功放板坏。

网友:
可以了还有2030a给我我买的连2030都没有了

网友(2020-05-19):
好歹还活着,我那音箱的生产厂商冲击波好像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漫步者早就做烂了,厂里的行政管理人员思维就是与众不同,厂门口的招聘栏,从2010年就是招的那几个工作岗位 ...

国  家 领 导  人 啥都会??

网友(2020-06-25):
原来的还可以,现在的真不行了

网友:
我家2009年买的R201还在正常工作,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