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SV300S37A/120G开卡失败 Chk PreTest Fail

楼主(2020-02-13):
手里一块金士顿SV300S37A上图:

运行软件短接JP1跟rom口,能检测到,但是就是开不了卡,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就是个活神仙  主控上明明标着2246xt   还是用2246en来开卡  你是不是想挑战慧荣的权威

网友B:
你搞错开卡软件了吧,用2246XT得

另外,这个颗粒要勾选Sync Mode,Pretest选项不要选择2

还有感觉这个不是金士顿的板子风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个活神仙  主控上明明标着2246xt   还是用2246en来开卡  你是不是想挑战慧荣的权威 ...

我看板子上写的是2246AA,所以就。。。谢谢大哥指教,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开卡软件了吧,用2246XT得

另外,这个颗粒要勾选Sync Mode,Pretest选项不要选择2

好的,谢谢大哥指教,我再试试。稍后再发图片

网友:
慧荣 还是比较好开的 不行就换个程序开  跑圈不过 就RDT一下  基本能解决80%问题,再不行就拆颗粒改U,折腾啊哈哈

网友:
这个貌似是国产版金士顿!

网友C(2023-05-05):
我的 SM2256K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一直卡在 Download MPISP Fail 36 05,至今无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SM2256K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一直卡在 Download MPISP Fail 36 05,至今无解啊 ...

海力士EM5R的颗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