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修建武卡座压带轮

楼主(2020-02-13):
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压带轮是什么东西了吧。

卡座坏了很久了,播放不了,一直以为是皮带断了,也没时间鼓捣。今年正好被宅在家里,那就找点事情做--修好它吧。

打开一看才知道不关皮带的事,是压带轮出问题了,断了个什么东西。

由于不知道原来什么样子,就在网上一通找,终于找到张图,不是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能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子。感觉这东西的设计是有问题的,不播放时弹簧的力都作用在一根小塑料柱上,时间长了不出问题才怪。

想了想,主要看手头有什么材料 ,整了个方案,拿出卡尺,请出CAD,测,画个零件吧。

就是这个样子吧,两层粘合,主要是为了增加与压带轮的接触面积,怕粘不住。圆孔大致 就是断掉的那个东西的位置。

然后开始加工,A字型的是2mm的,另外那个是1mm的。左右压带轮零件形状是反的,粘的时候要注意下别粘成一顺的。

两层零件用专用胶水粘起来,这板子是ABS板,这胶水是ABS专用胶水。胶水能溶了ABS,但是对压带轮没有用。

找出俩合适的螺丝,拧上。

修整压带轮,同时胶粘面打毛。

上哥俩好,跟压带轮合体。话说被宅在家里,AB胶都见底了也没得买。

最后装好弹簧。上机。

这是播放时压带轮被压下时的状态。

这是压带轮弹起的状态。

测试播放正常,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这样以后应该不会再坏了吧!
最后发现没拍卡座的图,懒得拍了。说下卡座是KENWOOD组合中的,型号是X-SA7。

网友:
好厉害啊。。修复手艺了的。。。

磁带机现在很少见了,小众爱好。。。

网友A:
谢谢分享。有三弟打印机就是好。。。。。。。

网友:
牛掰,自己造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三弟打印机就是好。。。。。。。

这活不是3D打印干的,是雕刻机干的。

网友B:
磁带的效果如何?感觉说磁带比MP3好的,基本上是因为以前的卡座电路做的好。如果不是为了听情怀,还是无损的音源比较好。

网友C:
居然动用了雕刻机?有设备就是好,不过感觉工作量大了点。
我也在日常维修中多次遇到过类似塑料桩断掉的情况,一般都是先用细钻头或钢针在断裂处钻个小孔然后借助电烙铁将一段L型钢丝压进去即可解决问题。其实压带轮释放后弹簧是处于较小张力状态的,之所以断桩应该是压带轮突然弹起时瞬间力量较大导致的,当然设计者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最终成了一大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动用了雕刻机?有设备就是好,不过感觉工作量大了点。
我也在日常维修中多次遇到过类似塑料桩断掉的情 ...

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跟你说的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因为断裂,可以打孔的地方已经没了,做的这些就是为了加个能打孔的位置而已。弹簧在完全释放状态角度大约是150度,安装上的角度应该算是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的效果如何?感觉说磁带比MP3好的,基本上是因为以前的卡座电路做的好。如果不是为了听情怀,还是无损 ...

就是个情怀。磁带是全模拟的,与数字相比肯定多些东西,当然这些人耳能不能听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磁带固有的缺陷是机械误差,这是很难搞好的,即使花很大的成本也没法跟数字音源相比。

网友:
修的漂亮,自己diy配件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带的效果如何?感觉说磁带比MP3好的,基本上是因为以前的卡座电路做的好。如果不是为了听情怀,还是无损 ...

有人喜欢音乐里带点噪声,认为这是真实的东西。

网友:
厉害。。。。还可以这么干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另外想请教一下楼主,塑钢窗的纱窗角链接开裂,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哥俩好302胶水粘啊???谢谢你。

网友(2020-04-22):
厉害啊,楼主可以开展业务了

网友(2021-04-26):
哥俩好302胶水真能粘得牢固吗?我觉得新做的ABS件应往深里完全卡住原来的塑料件(因做好的ABS上的螺丝要承受弹簧的张力)哥俩好302胶水时间久了会不会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