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mix切换键盘IDY (二)

楼主(2020-02-13):
去年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vmix切换台的测试版,初步测试成功。原贴在这里vmix切换键盘IDY (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421

实际使用了两次,效果还行,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没时间去研究,就搁置了。到过年的时候,没想到遇到这次疫情,在家宅了十几天了,都快废了。翻出原有的测试版,打磨一下,顺便研究研究代码和电路。这是目前完成的效果,外壳是亚克力雕刻的,等以后定稿了再设计金属的外壳。

视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放个动图吧。。。。。

楼主:
老外分享的时候没有给code,但是要实现自由扩展,自由添加按钮和通道,就必须要有源,于是又开始翻起了丢掉的书本。申明一下啊,本人不是专业学电子的,有什么说错的 勿喷啊。 既然老外是用arduino 实现的,我也就沿用这个思路,用arduino来实现。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提供资料,方便我们仿制,辛苦楼主了。

网友:
如果你有midi协议的资料,怎么定制都行啊,拆机的那个台我看有RS232输出,用你其中一个arduino板子就能实现转换了

网友:
坐等楼主,打磨出最新的终结版。

网友:
你好!楼主很牛啊!我也是影视爱好者,建设用薄铁皮做外壳,然后再喷漆,会更专业!对了想请教一下那些芯片都什么型号的?芯片里需要写程序吗?希望加wx交流:ljc605532741

网友(2020-05-01):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我是有心无力。如果大家只是用来玩一下导播切换,可以买一个worlde-EASY-PAD,300大洋都不用,不过就是推子功能难搞一些。

网友A(2021-02-25):
楼主V5!!  我是成功做出来了,但是。。。  灯不亮。。。  求救!!

楼主(2022-04-02):
引用 网友A:
楼主V5!!  我是成功做出来了,但是。。。  灯不亮。。。  求救!!

灯设置一下

楼主:
最近新做了一块版 全部是接口的 可以把原有的面板上的按钮通过接线的方式接上

网友(2023-04-04):
引用 楼主:
最近新做了一块版 全部是接口的 可以把原有的面板上的按钮通过接线的方式接上 ...

支持楼主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