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看不懂的板子,交流加在直流上。

楼主(2020-02-13):
这块板是以前从一个日本的煤油取暖炉上拆下来的,有点年头了。
宅在家没事找出来看看,发现100V交流居然加到变压器次级后的整流滤波上,依我的见识,深感奇怪。
请高手解析一下。

网友A:
或许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需要

直流电压上叠加交流电的话,直流电压会怎么样?
看了一下,可控硅的控制信号是从那个12Pin的插座过来的,不是在这块板内产生的。

网友:
有可控硅,不用光耦隔离,想低压控制可控硅,进一步控制市电,只能这么操作啊。。。
(那个光耦经过我推测是信号返回用的,感觉是用来检测发热管一类的东西有没有开路,保护用,不涉及可控硅)

洗衣机电路板也是类似的原理啊,波轮洗衣机电路板热地,都灌胶的。。。

网友B:
设计这块板子的人是真正的模电人,没猜错的话另一块板子上还有交流高压点火和交流轴扇

网友C:
非隔离电路,板子的最下面,交流的另一极通过几个串联的电阻(?)去控制电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隔离电路,板子的最下面,交流的另一极通过几个串联的电阻(?)去控制电路啦。 ...

是的,去了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这块板子的人是真正的模电人,没猜错的话另一块板子上还有交流高压点火和交流轴扇 ...

遗憾,只拆了这块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上叠加交流电的话,直流电压会怎么样?
看了一下,可控硅的控制信号是从那个12Pin的插座过来的, ...

直流和交流并没有共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和交流并没有共地啊

谢谢你的仿真图。
又看了一下,交流的另一路接到了继电器线圈上了(继电器是24VDC),结合这块板的外围电路100V交流应该是形成回路的。只是没有其他回路的电路板等实物,到底怎么回事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遗憾,只拆了这块板。

头一次看到 模电 这个词,是模拟电路的意思吗?

网友D:
带放大器的汽车收音机天线你研究过没有,还有同轴的GPS天线,都是交直流复合的,要不凭一个同轴线咋工作呀,你这个直流只不过是控制部分,加热是交流,只不过没有另外一部分电路没法分析了,交流会有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放大器的汽车收音机天线你研究过没有,还有同轴的GPS天线,都是交直流复合的,要不凭一个同轴线咋工作呀 ...

通讯类的产品为了减少插口,将小信号和直流复合在一起可以理解,可这个取暖炉内部空间大得很,为什么把市电加载在低压直流上不理解,多接两根线不就行了吗?再说这样做会不会导致直流电压的纹波电压很大啊,但现实是那个取暖炉是能正常工作的,不解其中奥妙。还请你再示教。

网友:
你找个阻容降压的给单片机供电控制市电的电路看看,就能明白了。

还有的在上端,有的在下端。

网友E:
唉。。。。就是个热地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就是个热地的板子~

修以前热地的彩电就怕怕的

网友:
担心那边电压低的时候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