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冠不出门,不花钱DIY一个油烟机接油盒!

楼主(2020-02-13):
保洁阿姨做卫生时把抽油烟机的接油盒弄坏了,新冠不出门,不花钱DIY一个油烟机接油盒!

中间已经有洞了

找了一个不锈钢碗,但是不透明无法观察油面高度

透明快餐盒,方便观察油面高度,用烙铁烫了几个洞

3角形稳定性很好,考虑靠近墙面不好操作,有3个挂钩就行了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回形针做的挂钩

正面

右面

左面

不花钱DIY的一个透明接油杯完成了,以后可以零成本更换。

。。。。。。。。。

网友:
烧菜的上升热量会使快餐盒变形,油烟机的震动或许会让别针松脱的,找个质量好一点盒子

网友:
油里含盐,不锈钢恐怕会生锈。。。

网友:
不错,月抛型
省得清洗了

应该也不会被烫坏,如果这里都要烫坏的话,这炒菜的温度得多高了啊!?

网友:
快餐盒子重复利用,好想法

网友:
不错,看起来不难看,价格也低。怕烫坏,可以放点水进去。

网友:
插座位置不好,装修的不是老师傅

网友:
快餐盒就很好,我家里的也是这样改的。只是这东西风化快,用不了几个月就变脆得扔掉
楼上那几个说温度高会变形的,你们多虑了,温度绝对不会那么高。
像楼主这样挂着不固定,只可能噪音比较大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页:

回形针做的挂钩

这个看着挺实用的,可以当一次性的接油盒,省的再清洗了。

网友:
快餐盒的塑料不知道耐油性如何

网友:
原装的那个,洗干净,用502可以粘起来吧?

网友:
这个不错,还能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