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丽讯投影仪D950HD 通电后无反应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0-02-13):
通电后 TEMP和READY灯闪一下电源指示灯同时亮起,两秒后 TEMP和READY灯又闪一下同时投影灯亮起,再两秒后投影灯和电源指示灯都灭了,再操作任何按键也没反应。断电后再通电后 往复以上过程。
说明书的故障灯没有这种情况的!
等大神指教
wechat_upload15815834655e450c69389e9
wechat_upload15815835305e450caa5493c

网友:
感觉是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不是软故障..

网友A:
断电 你拔掉电线了没有?
说明书是这么说的。
可以拔掉线,按开机释放一下。等一分钟在插上去,再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 你拔掉电线了没有?
说明书是这么说的。
可以拔掉线,按开机释放一下。等一分钟在插上去,再开机试试

是的,拔了。鼓捣好几天了,也不知道怎么能弄好

网友B:
丽讯的机器,很多是用欧司朗的灯泡,耐用性太差,五六百个小时就可能会挂掉,你拆个灯泡拍下照片,主要是灯球那里,不同角度拍几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丽讯的机器,很多是用欧司朗的灯泡,耐用性太差,五六百个小时就可能会挂掉,你拆个灯泡拍下照片,主要是灯 ...

照片拍得聚焦不大好,你看看能看清不
wechat_upload15817383805e47698c2ff37
wechat_upload15817383815e47698d14e69
wechat_upload15817383815e47698ddec1a
wechat_upload15817383825e47698eda8ec
wechat_upload15817383835e47698fbf81e
wechat_upload15817383845e476990a0a5f
wechat_upload15817383855e4769918d3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丽讯的机器,很多是用欧司朗的灯泡,耐用性太差,五六百个小时就可能会挂掉,你拆个灯泡拍下照片,主要是灯 ...

投影灯亮那两秒的时候,不是很亮。在镜头前二三十厘米用手挡着能看得到不是很亮  远的话基本也看不到投出来的
wechat_upload15817390815e476c4925376
wechat_upload15817391355e476c7f7ac96
wechat_upload15817397345e476ed662882
wechat_upload15817397355e476ed76d914
wechat_upload15817397365e476ed8789a5

网友B:
你开盖试灯的时候,没有拿个东西顶住门开关,不然会保护的,灯泡看的不是很清楚,灯球上面有点黑,欧司朗,220/1.0 e20.8,这个原装的灯也是200多一点,可以买一个,不过如果不好判断的话,建议还是找人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盖试灯的时候,没有拿个东西顶住门开关,不然会保护的,灯泡看的不是很清楚,灯球上面有点黑,欧司朗, ...

感谢老铁,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门开关,是的时候我是完全把投影机安装完整的。另外听你的意思欧司朗不耐用,那么有什么优秀的替代品麻烦把品牌型号和购买途径(品质有保障价格合适)详情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铁,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门开关,是的时候我是完全把投影机安装完整的。另外听你的意思欧司朗不耐用, ...

国产代用的更差,只能买回欧司朗的,看你是能点灯,但是会自动关机,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欧司朗的灯泡问题,记得对照屁股上面的型号买,220/1.0 e20.8,最后的是焦距,220/1.0的有几个型号,不同的大小长短不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盖试灯的时候,没有拿个东西顶住门开关,不然会保护的,灯泡看的不是很清楚,灯球上面有点黑,欧司朗, ...

你好,灯泡换上后没有变化。还有可能是哪块的原因呢
wechat_upload15827061385e562ddaea3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