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罕见的玩意儿,SHAREBEAT-1401-01G WiFi音乐播放器?

楼主(2020-02-13):
之前买路由器送的,路由器拆机看这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2112

这次拆这个SHAREBEAT-1401-01G,网上据说是个WiFi音乐播放器,研究了一会儿才研究透

正面,很小巧的一个东西

背面

侧面,有3.5mm耳机插孔,剩下的那几个分别是reset键、开关、micro充电口

暴力撬开,糗了,其实正面的盖子掀开有螺丝的

RT5350F主控,25Q64FVSIG闪存(估计8MB),W9825G6JH-6内存(估计16MB)

开关处有飞线,目测修过

上电会发出WiFi,连上,打开192.168.168.1看到设置
在这个设置界面,输入密码连上公共WiFi(就叫做A WiFi吧)

然后电脑也连上A WiFi,安装一个叫做airpin PC sender的软件。安装完之后,运行软件可以看到上线提示,然后右击电脑里的音频文件会出现‘DLNA推送到’选项,选择你的Sharebeat。
然后在Sharebeat屁股上插上耳机,就可欣赏音乐了~~

评价:音质和128K mp3差不多,感觉意义不大。东西做工倒是很小巧。。

参考链接:
https://www.v2ex.com/t/550333

网友:
大炮打蚊子

网友A:
又见rt5350,鸡肋产品,刷个固件引出usb改无线读卡器吧~

网友:
就是个DLNA接收器,现在找个旧手机安装飞鸽传书也有同样功能。。。

网友:
5350虽然旧但功能很多,挂摄像头、挂声卡还是可以。

网友:
类似于蓝牙的WiFi音乐播放器?!好鸡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rt5350,鸡肋产品,刷个固件引出usb改无线读卡器吧~

靠谱哈哈哈哈

网友:
鸡肋,发热量大,我们以前搞无线音响这个用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