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拆修冲击批RYOBI BID-1228 ,打击子卡死的故障!

楼主(2020-02-13):
『 元作 』拆修冲击批RYOBI BID-1228 打击子卡死的故障!

一、RYOBI BID-1228 拆解清洗

RYOBI官网找到产品说明书。

很早RYOBI就是做机械加工的。

找到说明书,下载

这款良明冲击批带双速的。

良明BID-1228 冲击批

各部分构造图

这里有标识和型号 。

拆开欣赏内部构造!

看电机锈蚀不多 。

碳刷还有很多,这款貌似775的电机,比较粗 。

尾部

电池脚

这里有照明灯 。

二手货内外皆脏 。

内里还有铁屑 。

尼龙支架,靠这俩坑,卡住电机 。

拆下来外壳

照明灯 ,加个透镜 良心 。

电机带马步奇标识 ,马步奇775的电机 ,还不错。

打击块 。

磨损还是很小 。

带轴承的 。

固定齿轮销

拆下来固定销和齿轮,以便清洗 。

清洗,歇息中 。
楼下发现故障,维修故障过程。

楼主:
二、RYOBI BID-1228 拆修、组装

BID-1228清洗后,展示

展示

展示

看到这个驱动齿轮上有坑 ,两个都有坑的 ,应该有正反面。

选择打击输出轴,到这里卡死了。

放大看看 ,原来外壳受到撞击这里裂开突出了。
卡住

精巧维修 ,用铁棍敲击回去 。

轻松划过 。

外表是这样的,本想用胶水固定,又想到好办法了

用酒精灯烤化一些,自溶上比较好,
测试了好一会也没溶。。。
看来这个酒精灯答不到700度左右 。需要酒精喷灯。

上好轴承 。

组装电机。

装好指示灯 。

把线下到槽里 。

这个高低档切换开关,安装不上了 。

也许是这样安装的 ,

也是卡住开关行程 ,实现快慢档。

组装上外壳 。

加油

加足油后,组装好冲击批。

测试一下,可以正常使用 。收起来吧!

闲在家里,实在没什么可做的,为了修而修 。
这款良明的冲击批做工还可以。
10块钱一把,拆一下过过拆机的瘾,或者拆配件用,不算亏!
以后接个电瓶耍耍还不错。

完毕 ,欢迎朋友们欣赏 。

网友:
成色太差了

网友:
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啊

网友:
工具保养得好,寿命就长一些。

网友:
又是买来垫箱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RYOBI BID-1228 拆修、组装

壳子可以找氩弧焊烧一下。

网友:
又不让打赏了!

网友:
十块钱不贵,拆电机配件也合适了,估计是没车了

网友:
10元的话 估计买了好久了 我手上也有一堆没整的 放着慢慢玩 媳妇不让买了 留着以后解闷

网友A:
黄尚可以开工具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尚可以开工具铺子了~

我以为黄尚可以开俩铺子

网友:
清洗的很干净啊。

网友:
造的够狠啊这橙色

网友:
10元现在买不到,闲鱼那些很精,破烂都卖的很贵,除非自己去货场

网友(2020-07-04):
我也有这么一台被我卖咸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