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时钟充电宝板子配块电池…

楼主(2020-02-13):
一看精度不错又补了两块板子…之前应该是充电宝上面的,精度很不错…比那些套件啥玩意儿的靠谱很多…单片机是东软的…虽然时钟芯片是1302但是调校的精度很好…自己用了一块服役良久…闲着没事干再焊一块给老爷子用…电池是之前手机上面拆下来的…焊好后发现不走时居然…只跳秒点数字不走时…不走时啊…时钟晶振敲了下没有反应还是老样子…仔细看了看板子发现时钟芯片1302的一脚跟一个贴片电容有焊锡搭焊短路现象…懒得回去上焊台了…跟老妈要了跟缝衣针挑开…计数60秒后总算是开始计时了…服役吧…这批板子估计是返修品或者说是不良品不然的话不会有这样的低级BUG…

网友A:
这块电池可以走时一天吗?

网友:
这个外壳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电池可以走时一天吗?

半个月应该没啥问题,10毫安左右的功耗…

网友B:
请问楼主,研究过这个改亮度吗?夜里实在太亮了,刺眼的厉害,亮度下来同时可以待机更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研究过这个改亮度吗?夜里实在太亮了,刺眼的厉害,亮度下来同时可以待机更长吧 ...

把电压降下来就行了,具体降多少随各人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