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太长屯坏了两节镍氢电池

楼主(2020-02-13):
具体规格不清楚,电流挺大的,时间太长没有用也没有充电养护废了两节…不知道那些天天折腾电池的大佬怎么玩的…

网友A:
一号镍氢我还有十几节呢,坏了一半了

网友:
漏油了丢掉吧

网友B:
都是过放坏了  平时补充一下电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剃须刀里用的超霸的两节,估计有8,9年了,标准容量1300的。现在放电测试还有800多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号镍氢我还有十几节呢,坏了一半了

得好好的折腾一下了心疼啊…容量记得很大的…设备里面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剃须刀里用的超霸的两节,估计有8,9年了,标准容量1300的。现在放电测试还有800多mah ...

怎么放电测试的?有仪器?u表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过放坏了  平时补充一下电  一点问题都没有

已经补充电了,这两天打算循环一下看看还有多少容量…

网友D:
你这是应急灯里拆的还是充电钻里拆的?这两货里的电池寿命本来就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好好的折腾一下了心疼啊…容量记得很大的…设备里面拆出来的

8000mah的,超级大,抽两节测了一下只剩3000不到了,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应急灯里拆的还是充电钻里拆的?这两货里的电池寿命本来就不长。

好像是一个工控设备里面拆的差不多3-4年了…充电后就放那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放电测试的?有仪器?u表能用吗?

有工具,前几年入手了个二手3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前几年入手了个二手3100

没有那玩意儿,手电电池类的现在玩的比较理性了…想用u表试试看看能不能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玩意儿,手电电池类的现在玩的比较理性了…想用u表试试看看能不能测 ...

U表应该也能测到,电池上接个USB母口,注意正负,输入U表,然后找个负载放下电就行了。我曾经用YZX的1276U表测过单块电动车电瓶的容量

网友E:
拿出来用12V电瓶激活一下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我现在都不敢进电池了,哪怕免费的都不敢要,一大堆放家里,隔段时间又要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出来用12V电瓶激活一下就可以充电了。

没法出门,看论坛里帖子这玩意儿属于D行镍镉电池…可以加水修复…等可以出门了买点注射用水试试…

网友:
镍电池可以修复

网友:
其实就是和铅酸电池差不多

网友:
这个电池貌似是 3# 镍镉电池,我在应急灯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