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处理樱花牌脱水机不转故障

楼主(2020-02-13):
脱水机老人用,昨天还用了的,反应有点慢,结果今天 就罢工了。故障现象:插入电源,打开开关电机”嗡嗡“响,说明电机应该是好的,十有八九与启动电容有关。
这故障应该和电扇不转故障一样,电容失效或变小了。现在又是非常时期,买配件是不可能的,用万用表检测像没小多少,这情况就只能找来一个电容和它并在一起先用用吧。

450V,5uF

5uf的电容测量4.9uf,这和标称值小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呀!有点怀疑是不是电容问题了。

找来一个电扇上的电容,耐压值一样

这测量值也比标称小一点点,不管了,先并上试试吧

并上后测的值为6.4uf,比原电容大一点。
插入电源测试电机可以转,怎么就是感觉力道小一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样的),只有在正常使用了才知道是不是变小了。

两个绑一起,就这样装起来了。

今天下单买了一个6uf的电容,等到了以后在换上吧。

网友A:
改大了电容 ,估计电机会比较容易坏吧

网友B:
我那附近也是,只有顺丰等贵的,包邮无法买。网上的自行车配件商家说小区进不去快递无法发货,想升级成前碟刹已经放弃,还好有十几条备用抱刹皮。楼主的修理方法也不错,至少比不转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大了电容 ,估计电机会比较容易坏吧

先坚持用吧,测量时大用时也许会变小呢,因都是旧的,都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附近也是,只有顺丰等贵的,包邮无法买。网上的自行车配件商家说小区进不去快递无法发货,想升级成前碟 ...

只能先暂时用了,等疫情过后接快递后再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先暂时用了,等疫情过后接快递后再更换。

也有可能是抱刹

网友:
谢谢分享。。。。。能工巧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