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刀刀片与把柄接合不严,如何处理

楼主(2020-02-13):
一把拆快递的小刀,小刀刀片与把柄接合不严,如何处理?

完全打开后不能直接顶到头,刀片会上下小范围的活动

合上后也不能合严,刀片向下时会自然垂落。

这种情况如何将它合严不松动,打开时也不松动无间隙?

网友A:
如果背簧没断的话就好说  拆开清理干净重新组装一般就可以好了 简单

网友B:
彻底拆分小刀,将上图红点的东西,调整弯度,

将A点向B点调整。
文字不会表达。

网友:
拆快递用金属圆头安全剪刀最好,不容易刺手。切水果用楼主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背簧没断的话就好说  拆开清理干净重新组装一般就可以好了 简单

没断,有3个销固定,是否要把它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拆分小刀,将上图红点的东西,调整弯度,

原来是平的,难道时间长了磨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平的,难道时间长了磨损了?

原是弯的,变直向外凸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断,有3个销固定,是否要把它冲下

用细钢冲把它冲出来看看背簧是啥情况 是弯了还是磨损了 或者是被污垢卡住了

网友:
三个铆钉冲开,清洁,然后检查各配件有无变形,以及刀头和背簧的配合情况。一般这种情况不是进了东西卡住了,就是磨损变形。

网友:
我发过好几个拆刀的帖子 可以参考

网友:
背条磨损有况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