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space x5 与 暴风二期 与 闻上云 哪个更强

楼主(2020-02-13):
1.onespace x5 与 暴风二期  与 闻上云  哪个更强
2.性价比呢,哪个更好

网友(2020-03-24):
闻上云做工好。漂亮。超静音。。

网友:
暴风二期 性能好 闻上云 性能一般吧 onespace x5 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
onespace x5采用的是高配Cortex-A9 双核1.3G处理器,内存分别为1G RAM与2GROM,接口支持3.5双盘位,搭载了1个USB 3.0和USB 2.0接口,支持U盘和移动硬盘扩容。

哪个最强 最简单看价格

网友:
暴风二期是j3455,闻上云是atom,另一个是arm,你说哪个强?

网友:
性能还是cpu和扩展性

网友:
你比较的都不是一个界面的东西,推荐暴风二期,一步到位了。当然 U-NAS也是极好的,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实在不行就用烂大街的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