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十代思域发动机舱进老鼠,维修启停线。

楼主(2020-02-13):
第一天。

老板说,他的车报警,提示充电故障,启停故障

充电系统故障

启停故障

初步怀疑是电瓶不行了,但是电瓶是去年才换的。。。。。另外一个怀疑发电机坏了。

电瓶空载电压。正常。遥感正常。同步正常。

打火电压正常,充电正常,遥感正常,同步正常。步入轨道。

正准备收工,疑?这不是?杰瑞进来了。(因为都是黑色的,在阳光下,刚开始没发现。。。。。。瞧我这个老眼昏花,岁月催人老啊。。。。。)

我的个乖乖。。。。。。

得了,找些线接上,估计就正常了。

但是,木有这么长的排插。。。。。。。还是看看杰瑞跑哪里去了。

楼主:
第二天继续。

上次盘的线盘,没有插头。这次搞一个。五块钱。。。。。。。好贵啊。

这线盘,估计坛友们,都有几十个了吧。

我忘记上次接线那个是火线去了。。。。拆开看看。

蓝色地线。

先把地线接上。

???这个卡不进。后来发现,特么的,这个才是地线的接线柱。因为地线的接线柱粗一些。
(母牛设计用心了。)

既然花了半个钟。。。。

测量下,准备用。

火线,零线,电压正常。

火线接地线也有?电压?

我得召开个会议讨论下,这个是什么原理。经过一百多人在线会议讨论,得出,火线接地线,地线充当零线角色。
另外,零线跟地线测量电压零,证明线路没有问题。

从这个废弃电源上剪两根线。

特么的昨晚又进老鼠了。。。。。。

法克。。。。。。。。。。。

都咬断了。。。。。

管他呢,先接上先。

嗯嗯嗯

果然,接上就正常了。

线盘总算用上了,拉过来,给烙铁供电。

焊接的还行。

这焊点,超越欧美几百年。

包起来。

电工胶布缠起来。

又去买了一米波纹管,防火的,测试了。

刨开

电工胶布缠起来。

出去跑了一百多公里,测试一下。启停正常。

搞定,收工,我要去抽一支二手中华香烟,好好的爽爽~~~~~~~~~~

网友A:
貌似可以适当的位置抹点风油精,曾经试验过,耗子不爱闻那个味,,但注意风油精对某些材料起反应

网友:
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B:
我每次接线,红火蓝零黄绿地。还有,给你说个小秘密,936焊台24V烙铁芯直接接12V电池上,用起来很爽,我修车都是直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适当的位置抹点风油精,曾经试验过,耗子不爱闻那个味,,但注意风油精对某些材料起反应 ...

好主意啊。谢谢。

楼主:
是啊。

又省了。感谢坛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接线,红火蓝零黄绿地。还有,给你说个小秘密,936焊台24V烙铁芯直接接12V电池上,用起来很爽,我修 ...

额。好主意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好主意啊。

谢谢。

不客气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好主意啊。

谢谢。

有没试过着车后一会电压掉到12.8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接线,红火蓝零黄绿地。还有,给你说个小秘密,936焊台24V烙铁芯直接接12V电池上,用起来很爽,我修 ...

t12可以接12V电瓶上可以吗,可以的话去买一个

网友E:
人家今年是本命年 不惹不起 哈哈  这个修复不用删除故障码好评

网友F:
百公里路测验证可靠性是对的,如果直接买一根线要多少钱? 百公里油也要70块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试过着车后一会电压掉到12.8左右

没有。那种应该是调节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2可以接12V电瓶上可以吗,可以的话去买一个

理论上,任何电器都可以通过逆变,接电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今年是本命年 不惹不起 哈哈  这个修复不用删除故障码好评

不需要的。

如果是什么油路问题,或者液压问题。或者其他机械问题,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公里路测验证可靠性是对的,如果直接买一根线要多少钱? 百公里油也要70块左右了 ...

4儿子工时费可能都要几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儿子工时费可能都要几百了。

是的额,关键现在4儿子还不开门

网友:
老鼠跟那个线杠上了,还回来复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接线,红火蓝零黄绿地。还有,给你说个小秘密,936焊台24V烙铁芯直接接12V电池上,用起来很爽,我修 ...

真的吗?我试试去  以后修车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