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黑屏了,拆个堂弟的联想 e540

楼主(2020-02-13):
堂弟说用着用着突然黑了

根据后面拆出来的结果毫无疑问,(个人猜测螺丝在里面滚来滚去导致主板短路。烧了啥不知道,没看到明显烧坏的地方)

用的是电脑的键盘

不是外接的

不然可能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测量u和显卡供电对地阻值,这样看起来好像短路了。

尴尬。通电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怀疑可能保护了。电压也没进来,究竟是什么问题还是不够明显。目前手头工具就那样。没法测的更多,很多靠猜了。大神们给个基础测量法?阻值应该是不对的,看uc和哔哩哔哩修笔电大神们测量显卡和u对地阻值差不多400-500欧。这个25,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A:
拆主板出来 找上门的电容 大于19V的 直接接充电器上去烧鸡  一般都是MOS管或者电容烧了

网友A:
大短路 很容易修的

网友A:
直接测主板上电解电容的电阻  就知道哪路供电短路了

网友B:
螺丝咋掉出来的,这做工,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咋掉出来的,这做工,醉了

就是啊。尴尬。不知道为何掉出来了,堂弟说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主板上电解电容的电阻  就知道哪路供电短路了

好的。给堂弟了,估计是螺丝在里面滚来滚去。掉哪短路也不好查,让人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 很容易修的

哦。也是。就怕插了充电,亮一下灭了,那种比较难吧,更难的就是烧穿了,然后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主板出来 找上门的电容 大于19V的 直接接充电器上去烧鸡  一般都是MOS管或者电容烧了 ...

电压没过去,量了,可能是保护了。根据哔哩哔哩修笔电大神们的视频,几个大电感毫无疑问是供电,不管多少,对地一定不是0。我这电压量这毫无波澜。

网友:
很有可能是哪个螺丝坏了一锅汤

网友:
家里有一台和你这一样的,当年公司的员工培训时不小心把一大瓶推拿精油倒到键盘上,然后她们甩了几次,想甩干。我拿到后已经无法开机,回家拆开一看,里面的覆铜,和别的裸露的铜,全部变成黑色的。擦干净后过了2天居然能开机用,12年到现在都还在服役,只可惜我被困在一个小河村了,不能回家拆机帮你测。

网友:
u对地阻值低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电容挂了

网友C:
B站的笔记本维修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啊。尴尬。不知道为何掉出来了,堂弟说没拆过

看上面那条金士顿,就知道是拆过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那条金士顿,就知道是拆过机的

同意你的看法,联想不会用这种内存。出厂的新机不可能马虎到这种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你的看法,联想不会用这种内存。出厂的新机不可能马虎到这种程度。 ...

不好说,卖电脑那一般会“忽悠”给你升级的

网友F:
我这还有一台正极和负极直接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站的笔记本维修厮

歪招他那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还有一台正极和负极直接0欧

坏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