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010

楼主(2020-02-13):
闲来无事,做了两块牧田电池,用的大红袍电池,试了一下比原电强太多了,就是买的新外壳,不如原厂的作工好。

网友A:
这个外壳  里面的保护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  里面的保护板呢

这种电池都没保护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  里面的保护板呢

没有保护板,只有一个元件。好像测温度用的。

网友C:
强在哪里?能不能说说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  做一个,没有点焊机 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在哪里?能不能说说

比原电动力大,容量也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护板,只有一个元件。好像测温度用的。

对,就一个小电阻是测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在哪里?能不能说说

原电池是1.0Ah,我用的三洋的是2.5Ah的容量大很多

网友D:
我也是某宝买的外壳套件,塞了两颗所谓的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  做一个,没有点焊机 可惜

无须点焊机,电铬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某宝买的外壳套件,塞了两颗所谓的c6

比原电好用

网友:
这个工具好爽。。。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原电好用

没整原电。感觉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整原电。感觉贵。

就是买的外壳太差了做工,电池自已做的比原电容量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