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台20多年前的国产售饭机(哈尔滨市新中新电子)

楼主(2020-02-13):
首先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操作面
上面有厂家名称,哈尔滨市新中新电子有限公司。

这个是面朝顾客的,右下角的缝隙是饭卡插孔。

厚度

这个东西是从一个收废品的老大爷那里买来的,当时他正拿个锤子咣咣砸这东西,十多台的样子,一台十块钱。
当时我觉着这玩意儿像是个老物件,就留意了一下。
据大爷介绍,这玩意儿是某国企职工食堂里面用的,起码得有十多年了,他本人就是职工家属。
他在里面吃过饭,用过这东西,当时这玩意儿是个顶高级的东西,价钱贵的很。

下面开始拆

这是盖子,上面的板子是数码管显示器,左下角那块是键盘,先放一边,等会拆它。

机器内部,一块主板,最下面那块也是一块数码管显示器,右边是一个变压器和一块整流用的板子。

电源板子,比较简单,交流5v输入,直流5v输出。

耐压25v的滤波电容

板子背面,这种布线方式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啥,有哪位知道给我说一下?

下面是读卡器

读卡器模块其中一面
上面有印“LN68*4”的字样,红外发光二极管四只。

另一面,上面的ic是一只四路差分比较器
印有PN168*4的字样,和另一面的四个红外发光二极管一一对应,应该是光电二极管。

拆开后的板子,右边三个元件有四个引脚,不知道叫啥,干什么用的不知道。

这是另一面的小板子,四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5v

底座上的小孔将发光二极管和接收用的光电管一一对应起来。

基座拆开之后的样子。
到这里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个读卡器用的卡不是ic卡,也不是磁卡或射频卡,它用的是应该是一种穿孔卡。
网上没找到相应的图片,下面根据猜测画了一张。
如下:

首先白色发光涂层对应前图中的那三个四角元件,估计也是一个发光一个感光。如图

用于判断是否有卡插入。

主板部分

intel 原装p80c31bh
也算是51单片机里面的高端货了,现在很难买到原装货了。

nec的027256ad   光擦除存储器,日本原装货

右边两颗是棒子的现代HY6264A,SRAM存储芯片

板子上两颗美时龙芯片,下边是max706,看门狗一只,上边是max1487,串口芯片。
注意板子的生产年份,1996年8月30号,算算多少年了?

通讯数据线四根,原以为用的是rs-422通讯,反过来再看。
另:不得不说线缆处理的到位,和板子扎在一起了,可靠性高。

扎带走上角那四根线的焊盘,是成对焊在一起的,基本可以断定是rs-485通讯。

再来个细节,电源进线和数据线用了压线帽,非常牢固。

还有这个,电源整流模块下面的固定柱上架了柔性减震帽。

数码管显示器

键盘,全是油腻腻的污渍。
这个键盘没拆的时候就感觉手感非常好,一只很好奇用的什么工艺,知道拆下来之后才知道原因,看下图

看到了吗?樱桃原厂青轴机械键盘轴,真舍得下血本啊,怪不得用了二十几年的东西还能有这手感。
樱桃的轴一向紧缺,樱桃的青轴键盘最便宜的平胸妹也要400软妹币,还是代工货。

总结:
这就是20多年前的国产玩意儿,8位机刷卡售饭机,除了电源模块,用料可以说非常扎实,细节处理到位。
这机器据老大爷介绍是因为年前餐厅对外承包,重新装修才淘汰下来的,去年的时候还在工作。根据猜测应该还有一台主机,带制卡打孔功能的,不过应该是找不到了,这些老旧东西被当作废品处理,基本都是锤子砸烂,拆里面的铜拿去卖钱,可惜了。

最后以我的洋垃圾键盘——1984年产ibm屈蹲簧键盘结尾。

网友:
新中新,老厂,现在也产这些东西

网友:
我们单位几年前也搞了刷IC卡的机子,不过只要你刷卡的速度快一点,就会嘟嘟的报错、卡机,要厨子人手按一下,真是的!!

网友:
这个我上学时用过,卡片就是你画的样子,原配是蓝色的卡,丢了用废ic卡打孔也可代替

网友:
谢谢分享,年纪不小了,洗洗收藏吧!

网友:
可以,拆件值了。
这带孔的饭卡,回忆啊,原来学校里被人破解了,还被逮住了。

网友A:
LZ说的这种穿孔卡清华大学的饭卡就是这样,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网友:
咋一听以为有饭可以吃。

网友:
楼主可以把那个按键模块拆下来啊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拆好多键轴囤着

网友:
新 中新了不起啊,那么早就有能力生产这东西,贵是必须的,配件都是高品质的。

网友:
这个厂家做的饭卡系统在很多地方的食堂都有在用,以前读书的时候,大学饭堂也是这家的系统。

网友:
用这货也是十几年以前了,貌似打孔可以破解。后来换公司了,用的好像也是新中新的,不过是磁条卡了。最近装修才换成非接触式的银行卡那种设备了,就是银行卡闪付功能的那种。

网友B:
比我9X年给农校食堂修的卖饭机强多了,那玩意整个就是无源的,这边的LED,键盘,插卡口的电都通过50PIN扁平电缆到上位机486dx2-66,一个机器的那接口卡带5个窗口,3个食堂3台主机,通过铜轴跟伙食科交换数据,这种比那个算是先进多了,就是纸袋卡有点国产130的输入设备的嫌疑

网友:
那个键盘曾经我也有一只,打起字来真的是机械味十足。
可惜被我拆废了,弹簧弹一地。

网友:
刚上班那年,1996年,从事过IC卡售饭系统机操作员工作,售饭机是沈阳先达条码有限公司生产的,主板跟楼主拆的主板很类似。

网友C:
不错的货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9X年给农校食堂修的卖饭机强多了,那玩意整个就是无源的,这边的LED,键盘,插卡口的电都通过50PIN扁平 ...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286时代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货值得收藏

这个键盘被我收好了,刚好手里有个樱桃的青轴平胸妹,当备件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这种穿孔卡清华大学的饭卡就是这样,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我画的卡对么?我没见过这种卡,只见博物馆过存储程序的穿孔纸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