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L06B是配2246EN好还是配2258H好?

楼主(2020-02-13):
手上有十多片英特尔的I29F32B2ALCMG2,TSOP封装的,另外还有2246EN和2258H的板子,不知道搭配哪个更合适一些?

网友:
不管那个不能做模拟slc的据说放大是3倍了。2246是2倍,我的就是这样,但是当回写盘是1倍多点

网友:
现在不到1了,全盘回写。

网友:
58H吧,买新不买旧,LDPC纠错能力更强,理论来说寿命更长

网友A:
L06B的颗粒在

46EN的BCH纠错下500-1000PE

58H的LDPC纠错下2000-3000PE、

主要还是看颗粒体质,正片比较稳,如果是白片 后打标 TSOP看人品

但是有个情况:

46EN没有模拟SLC,不会掉速, 而且主动GC回收日常使用不会卡,甚至500M宽带跑迅雷下载都不会卡(亲测)

58H全盘模拟SLC(默认不可关闭 不可调节Cache大小),写到三分之一容量以后掉速到个位数,
而且58H是被动GC,在没有写入操作 处于空闲状态时主控才会回收约4500MB的SLC Cache空间,注意这是每次只释放4500MB,当你再次写满4500MB数据以后 才会再次等待空闲时继续回收4500MB,如此反复、日常使用能感受到卡顿,基本告别迅雷,装个GTA5装了5个小时你敢信?
个人建议:贴3267AE

网友:
最后的建议是做成优盘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06B的颗粒在

46EN的BCH纠错下500-1000PE

贴U盘可海星吧,哈哈

网友:
2258h上英特尔3D掉速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06B的颗粒在

46EN的BCH纠错下500-1000PE

46EN有模拟啊,只不过太伤了而已,128G开模拟能跑满速

网友:
2246有个cache program啊,开了速度明显提高,写入放大大概也有3倍,不开是2,但我还是建议贴58h,46跟2d颗粒搭配更佳

网友B(2021-04-24):
引用 网友A:
L06B的颗粒在

46EN的BCH纠错下500-1000PE

l06贴58不就变b0kb了吗,能有3000寿命吗。目前好像没有有支持ldpc的mlc主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06贴58不就变b0kb了吗,能有3000寿命吗。目前好像没有有支持ldpc的mlc主控吧。 ...

LDPC主控多了去了,群联3111 3112 点序as2258,2258H都是LDPC且可以开L06B的

网友:
3D的颗粒还是上2258H吧/2246EN已经有点老了/2258H的固件支持更好

网友C:
前两天看论坛,说是2258H没有合适的固件能开镁光l06b的2T,那除了2246EN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看论坛,说是2258H没有合适的固件能开镁光l06b的2T,那除了2246EN还有别的方案吗? ...

有,我都开过。而且2258h贴l06b不是可以做到全盘写入不掉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我都开过。而且2258h贴l06b不是可以做到全盘写入不掉速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316&mobile=2
我是看这个帖子上有人说的,说是镁光l06b配2258H开2t有问题,你当时开的时候用的什么固件呀?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A:
L06B的颗粒在

46EN的BCH纠错下500-1000PE

现在有些58H可以关闭全盘模拟SLC了,迅雷下载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