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焊一个给电池放电用的小灯珠…

楼主(2020-02-13):
电池长时间不用了,充放电循环恢复一下容量,焊了一个这么小玩意儿,这种灯珠太不好找了…还是好多年前的存货…放电中…

网友A:
你这个PCB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没有用处,12V25W的那个放电效果会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CB的作用是什么?

方便焊接 灯珠换导线比较方便吧 我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CB的作用是什么?

方便焊接,保护灯泡…脚断了就废了

网友:
原来在玩具小汽车上拆过这种灯泡,现在都是发光二极管了。

网友B:
这么放电很直观,只是灯丝会烧,用电炉丝放电不直观,可以加指示灯.

网友C:
打胶固定吧,这个引脚可容易断裂了

网友D:
用W数大点的谢电才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放电很直观,只是灯丝会烧,用电炉丝放电不直观,可以加指示灯.

太麻烦没有这么玩过,再说对于电阻丝怎么上锡很是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胶固定吧,这个引脚可容易断裂了

就是怕引脚断才这样弄的,这种灯珠死一个就少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数大点的谢电才快呢

瓦数大的话就看不到亮度了,1.2v驱动能力太弱了…

网友E:
这个灯珠是直接接1.5伏电池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珠是直接接1.5伏电池的么?

对头…就是直接接电池放电用的不过不是1.5大概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