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350 36V 改75V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2-13):
我是按照这个帖子来进行修改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59

中间不小心看错了J27,以外哪个1.5平方铜线要直接连到共阳二极管的中间脚上,结果直接段里,各种烧保险管,仔细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修复了以后,并且更换新的保险管,但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N和L还是短路的,5欧,有人能知道问题所在么?难道是因为36v和27v的区别?

网友A:
N和L还是短路,,,,查输入电源那看看桥烧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和L还是短路,,,,查输入电源那看看桥烧短路了

能圈一下么?怎么查?我是小白

楼主:
请问是否需要我拆下来量才能准?我量了一下,1、4和2、3都是5欧,而1、3和2、4都是0,确实应该有点问题,不过我没拆下来,请问是否需要拆了量才行?

楼主:
拆了下来后,发现1、4和2、3根据正负分别是15欧和无穷大,1、3和2、4是0,请问是否正常?

楼主:
2、3一个方向不通,另一个方向是13欧左右,看来是坏了。。。我去买过。。。

网友B:
查压敏电阻整流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否需要我拆下来量才能准?我量了一下,1、4和2、3都是5欧,而1、3和2、4都是0,确实应该有点问题,不 ...

原来是我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了下来后,发现1、4和2、3根据正负分别是15欧和无穷大,1、3和2、4是0,请问是否正常? ...

无穷大,肯定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穷大,肯定是有问题了

我换好桥了,现在发现L和N之间阻值是0.5M欧左右,而L/N与地线单向有20M左右的阻值,是否正确?

现在不敢直接接电测试了。在线等。

谢谢。

楼主:
而且焊上后,1和4是短路的。。。。这明显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压敏电阻整流桥

整流桥修复了,现在0.5M欧,还是有问题吧?

楼主:
经过一位热心大神指点,终于搞定了,0-72v,电流还没测,准备加壳子后再慢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