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IFA F1 蓝牙音箱拆解

楼主(2020-02-13):
这个蓝牙小音箱挺好的,即可蓝牙连接、也可以SD卡播放,我从闲鱼淘来的,给娃听故事。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插上USB 线充不了点。闲来无事想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池坏了。

1.音箱网孔按下去,顺时针旋转

2打开后看到一个小喇叭,周围4颗螺丝

3拆下螺丝后,固定音箱的支架就下来了

4还有四颗螺丝

5固定电池的是铝合金的底壳

6什么芯片不知道,不是学电子的

7发现电池插头拔不下,胶水固定住了

8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拆了没解决任何问题

网友:
先量一下电池电压,看下电池有否损坏。

网友:
不拔电池插头,也可测电路板上的焊点

网友(2023-09-23):
同款蓝牙音响。我的是充电口坏了,准备改type-c接口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电池没鼓包不错,测量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2024-08-08):
旁边的 RDK5876 芯片应该就是读卡器芯片。

网友(2025-01-11):
这个喇叭去哪里买呢,我的振膜风化了好像,而且那个SD胶盖和挂绳胶套都断了,

网友:
查查充电口吧,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同感充电口坏了

网友:
这音质应该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