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起亚汽车原装的iPod 30PIN数据音频二合一线

楼主(2020-02-13):
我舅舅换新车了,旧车在卖掉之前,发现用户手册里还有一根这样的数据音频二合一线
样子我忘记拍了,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拿到的这根线还是全新的没用过,一起卖掉估计只有被扔掉的份,
我舅舅想着我这个破烂王拿着应该还有点用,所以干脆给我了

我查了一下,起亚、现代的韩系老车都是用这根线。大概就是这样使用,
接车机后,车机可以读取使用30PIN接口的iPod、iPhone内部的音乐文件
还可以同时给iPod、iPhone充电,一些不支持读取的苹果设备还可以利用
这个接口的Line out功能将音频信号输出至车机

话说,我现在开的大众迈腾也有这样的接口,位置也是在副驾驶手套箱里面(图为宝马三系)
车机的接口就跟韩系的不同了,不是一个标准的USB+3.3mm的那种,更像是定制的

(德系汽车厂商使用的iPod线)

这根线比较特别,30PIN插头里面的针脚都是满的

而一般的数据线里面只有6根针脚

线的话到手就拆了,我准备把这个3.5mm的插头拆了,改个3.5mm的插座改了以后这里就平了,可以当个数据线用用,
插上3.5mm对录线后又可以接功放、接耳放。
这么改有个好处,对于外观的破坏可以降低到最小,而且改造的过程并不复杂

上面还是有电路的,板子上有7根线(不含3.5mm直连那4根线),
那么苹果设备识别LO输出的电路应该也在这里了

准备改装之前,先找一个耳机孔,
然后再把外壳固定插头的东西都打磨掉

焊接3.5mm插座

先试试这个线序

测试了一下,发现声音不对,有问题,
然后把黑、橙色两根线调换一下就正常了

OL输出的音质要比直推的好,但手机上是调不了音量的

充电也没问题

打胶装回,搞定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数据线

网友A:
调不了音量。。。。。那如果直接插耳机的话,太大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不了音量。。。。。那如果直接插耳机的话,太大声了。

一般都是接功放的。我插个耳机只是为了试试线接没接对~

网友B:
把30pin改成闪电头哈哈

网友C:
好奇:买车时,如果新车主不是苹果手机,店家会给你配什么线呢?是不是BYD车厂原车会配常见多种,具有这连接功能的线呢?如果新车主的手机不在BYD配的类型那不就麻烦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都统一成typeC接口,一头插在汽车摩托电动车上,另一头可以做成苹果非标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0pin改成闪电头哈哈

改是可以改,闪电头是数字接口,不是靠针脚这种纯物理输出的那种类似。改装的话必须找到又可以输出音频又可以同时充电的闪电插头才行,但这种插头特别贵(90块钱一个),已经超过这根线本身的价值了。

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初代的iPhone、一个4s,一部iPod video、touch4,这根线在这些30pin的老设备上还能发挥点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买车时,如果新车主不是苹果手机,店家会给你配什么线呢?是不是BYD车厂原车会配常见多种,具有这连 ...

这个只是扩展配件,你看接口就知道了,一个3.5mm一个标准USB,只有苹果的机子用这个根专用的线得两个一起插。但如果车主用的不是苹果手机,可以在其中二选一的,只不过功能和兼容性会打点折(比如只能读取手机内的音频文件,或者用对录线把手机的音频输出到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