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运行软件或安装软件时就死机花屏,有时后多次按重启键也没反应

楼主(2020-02-13):
死机屏幕,硬盘指示灯没反应,风扇还转。

楼主: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老机子了ddr3  4G内存机械硬盘。

楼主:
重启后360提示

网友:
先把内存条拔下来,金手指用酒精擦拭

网友:
把线重新插拔,金手指用橡皮擦干净试一下。

网友:
你需要这个神器,哈哈。看你舍得花多少米。越贵越高档,据说还有各类接口带中文的。
我这个好几年前的低端货,PCI接口。

网友:
有独显的话考虑一下显存空焊,没独显擦擦内存

网友:
多的卡死 多的是内存的问题 好好看看

网友:
也没准主板电容失容了。简单的就是替换法,复杂的就是楼主你倒是发点高清图片给大家看看啊,快乐竞猜吗?

楼主:
在使用办公软件突然屏幕就不亮了、鼠标键盘不亮、硬盘指示灯也不亮,只有电源灯亮 风扇还在转,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