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多灾多难的液晶电波钟磁棒天线断了修复

楼主(2020-02-13):
【电波表】多灾多难的电波表天线断了,502粘好修复

第一次修屏幕变黑: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79

从台子上掉到地上,摔断了

断成了4节

这天线频率,Q值啥的肯定变了,粘好不见得能用
谢天谢地,不影响信号接收。

502粘粘

粘粘

粘粘

ok,修复

放窗台继续服役,感觉信号比原来更好了,以前隔着墙有时候还收不到信号,现在放到这里就收到了

网友A:
比较靠近章丘吧?广东我的康巴丝电波挂钟基本对时未成功过。后来干脆机芯换成wifi对时的了。

网友:
这下有时间折腾了

网友:
成跌跌更健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靠近章丘吧?广东我的康巴丝电波挂钟基本对时未成功过。后来干脆机芯换成wifi对时的了。 ...

商丘,离章丘还很有些距离哦

网友:
有个LCR晶体管测试仪更方便一些,测出来的电感值差不多应该没啥事。

网友:
老收音机上都有磁棒,拆一个。

网友:
看着是裸奔呀

网友:
这个时候最好折腾了

网友:
用普通中波磁棒就行,这样粘起来也没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用东西把天线从两头往内夹紧比用胶水好!用了胶水,就有了接触不良的现象存在,如果是从两头往内夹紧,就最大程度减少了天线的接触电阻了。

网友(2020-05-08):
都是是没事在家折腾呀

网友:
这种磁棒断了可以用胶接粘,早年修收音机粘过,不影响使用,当然,能换了更好,。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A:
比较靠近章丘吧?广东我的康巴丝电波挂钟基本对时未成功过。后来干脆机芯换成wifi对时的了。 ...

章丘与商丘?傻傻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