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乐普充电器(Panasonic BQ-CC55C)

楼主(2020-02-13):
JD买的黑色爱乐普套装充电器 BQ-CC55C,刚过3个月质保期就中奖了,有个指示灯不亮。拆!

这个充电器指示灯是三种状态,低电量红色, 中间电量黄色,高电量绿色,充满后熄灭。现在故障就是低电量时指示灯红色状态不亮。实际上测试后,还是可以充电的。

小米螺丝刀拿出梅花头,开拆

外壳用撬棍拆除

取下后壳,PCB背面

PCB正面

不亮的指示灯位于背面左侧,共阳双色LED

测量绿色管脚,正常发光,压降2.2V

测量红色管脚,不发光,压降2.3V。估计是坏了。

拿其他LED测试对比下,绿色,2.2V

拿其他LED测试对比下,红色,1.8V

确定是LED挂了,继续跑下线路,四个LED,原来是从IC8个管脚引出,电阻 R27 - R34 限流。
手机微距不行,拿出放大镜。

找了一圈,似乎没有这个外型的LED,只好默默装起来,凑合着用了。

谢谢观赏。

网友:
用料没有日本风味了

网友:
电子的发展史,集成度越来越高,质量缺越来越差。

网友A:
好高级的万用表,背光颜色是可调的吗?

其实可以曲线救国的,剪断红色引脚,用一个贴片led凑在原led底部,算是个外科手术吧

网友B:
你好,你的万用表是高档货啊,刚网上查询了一下3299元啊!真棒!产地就不说了,免的又有人说话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啊,你的表刚看走眼了,价格是4299元,我的天哪!

网友:
好表子,小心使用。小孩勿近

网友C:
楼主的品味不是一般的高啊!日置万用表、松下BQ-CC55C充电器、DELL本、小米螺丝刀。
日置万用表:这个日置背光都是因功能不同有不同的显示,用过低档的日置,什么话都不说:真的精准。
松下BQ-CC55C充电器:这个松下充电器不用怀疑是真品。
小米螺丝刀:最希望知道这个小米螺丝刀品质会怎样?因为这是这里面唯一的国产品牌。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充电器,我的是白色的,日制,这充电器都是中国生产的

网友:
我用的cc53日版 不会变色 但是一样好用

网友:
顺带问下 这个双色led看图里是不是共阴极啊 怎么看着中间脚是负极?

网友:
换个高亮的红色二极管紧贴原二极管不就得了

网友D:
顺便找到低压侧电容,低压电容耐压够,可调电源调到6V输入没有异常电流下,焊接一个typeC加另一个microUSB接口,多一个USB充电模式,户外不用带逆变器。

网友:
可以找个外形尺寸相近的双色二极管,用锉刀加工一下头部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万用表是高档货啊,刚网上查询了一下3299元啊!真棒!产地就不说了,免的又有人说话了。 ...

日本日置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你的表刚看走眼了,价格是4299元,我的天哪!

没这么贵,日置的表价格可以谈的 我有个日置dt4256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找到低压侧电容,低压电容耐压够,可调电源调到6V输入没有异常电流下,焊接一个typeC加另一个microUSB ...

这是个好主意,以前的充电器就是这么干的,方便很多。

网友:
弱弱问一下,能否用两个发光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万用表,背光颜色是可调的吗?

其实可以曲线救国的,剪断红色引脚,用一个贴片led凑在原led底部, ...

弄个贴片 LED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品味不是一般的高啊!日置万用表、松下BQ-CC55C充电器、DELL本、小米螺丝刀。
日置万用表:这个日置 ...

玩的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