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手配置问题 配什么价位的电烙铁和热风枪万用表

楼主(2020-02-14):
大家认为电子爱好者,新手应该配什么价位的电烙铁和热风枪,万用表,
大家建议建议,实用的就行,还有就是拆焊台二合一,还是单独的那种好,热风枪是手柄风扇好,还是气泵好推荐型号

网友:
价位是次要的,重要是信仰。。。JBC的电烙铁,是德的U1282,或者福禄克的287或者289

网友:
个人觉得不差钱就买贵的,工作台大就买单独的不要二合一,气泵风力大,手柄风扇的小一些。像我这种业余玩玩的都是咸鱼淘二手便宜工具玩玩

网友:
二手的高频焊台200内吧,890万用表够用了

网友:
欢迎进入玩电子的行列。我有

网友:
业余的买个200块钱的高频烙铁,2,3百块的气泵的风枪。

网友:
几十块的二手的就可以了,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用途、预算、发烧程度、都不一样的

网友:
(价位是次要的,重要是信仰。。。JBC的电烙铁,是德的U1282,或者福禄克的287或者289)

都上升到了信仰了

网友:
我觉得技术最重要,曾经到修手机市场里,拆除故障尾插用的是,万里电吹风机老式金属鼓风机外形,焊接用的是一把头子烧死外热烙铁,跟我零几年用的差不多,只不过当初只有塑料电吹风机,温度高会保护以免塑料壳变软。

网友A:
我收二手东西回来修了卖,正常的话每天都用一次烙铁,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黄花907,换过一次头,尖头换细马蹄头了,风枪没怎么用过。
手上卖掉了风枪焊台好几个,因为用得真不多,而且没地方放!!!所以,具体看你使用需要。。

网友:
新手必须得买大品牌的高端产品,不能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网友B:
入门只要个中低档万用表加个普通烙铁,还有个试电笔就行了吧,如果可以加个便宜示波器,剩下的预算尽可能多买点书好好看看
当然也不能太差万用表怎么也得优利得或胜利,喜欢指针的话47或30都行,烙铁用普通黄花就行,调温都不用

网友:
简单为主,一把60W外热烙铁和一个数字万用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只要个中低档万用表加个普通烙铁,还有个试电笔就行了吧,如果可以加个便宜示波器,剩下的预算尽可能多 ...

热风枪呢,我想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收二手东西回来修了卖,正常的话每天都用一次烙铁,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黄花907,换过一次头,尖头换细马蹄 ...

我想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只要个中低档万用表加个普通烙铁,还有个试电笔就行了吧,如果可以加个便宜示波器,剩下的预算尽可能多 ...

这个好,点赞一个

网友:
淘宝上选品牌的销量大的(都不贵几十上百的就够了),然后在学习过程中调整,懂了后再买自己喜欢的或是需要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呢,我想拆芯片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说你的需求是电子爱好者,我理解入门就是电路分析基础这一类,基本上这个之后才能初步分析故障,然后才能定位器件,更换只是操作的而已。维修时电路分析准确定位故障才是核心。设计时要考虑的就更多了。如果你说的入门的定位于操作那么metcal/oki,waller,jbc,白光的热风枪和焊台都不错。我个人喜欢用metcal焊台和jbc热风枪,不过实际上一年也用不上几次,有专职技术人员给我们换件的,甚至热风枪都不能用于bga,必须要专门的rework station。如果就学电子入门来讲,执着于维修工具有点舍本逐末,不知道哪坏了,换的手艺再好也是无的放矢对吧,可能我说的有点过了,见谅。我不是说专职维修人员的定位就低于分析人员,其实很多问题是维修人员主导解决的,但是你的定位是电子爱好者。有时候觉得坛子上有些帖子动不动就换芯片,太随意了可能缺乏足够细致深入的分析,这不是爱好者,是瞎蒙。
你问的问题包括选什么样的万用表,说明你可能不是很熟悉常见的各种电路测量的需求,我觉得福禄克15b+或17b+,优利得136b+或136c+都挺不错,价格便宜功能全面基本够用。我自己平时最喜欢用的是福禄克101又小巧又可靠,虽然没有电流档,但对于我已经够用了。其实平时34401是我们主要的工作表,但大家往往会自己买个手持表出差带着,据我观察在我周围101是最受欢迎的,甚至没有电流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选它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万用表,电源,示波器是爱好者应该优先考虑购买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只要个中低档万用表加个普通烙铁,还有个试电笔就行了吧,如果可以加个便宜示波器,剩下的预算尽可能多 ...

不调温的,新手很容易看到烧的通红的烙铁头。经常是头子氧化变黑

新时代了,工具不追高档,也应该上个象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