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板利用:废板功放芯片锯小块,变成小模块给摄像头对讲用

楼主(2020-02-14):
废板

背面有料

8002

锯开

小模块,锯的时候也要看着来,尽可能保留周围电路

典型应用

测出电源端,芯片有个过孔跑来背面了,研究发现背面已经有两个滤波电容。

找根垃圾数据线。

到点看MI10发布会了。

看完了继续干活,焊上电源,,,,这根线原来是线序错了,怪不得充不上电。红绿电源,蓝白数据。。。。

依旧的,对照典型应用图,找出音频输入(要保留该有的元件)接上。另外一边拿3.5临时测试

测试,发现滋~~~底噪很大,而且放出来的声音含糊不清晰,感觉就是严重干扰。那么既然怀疑干扰,那就要找干扰的原因,清理了板子周围的锯口,防止短路,还是不行

研究电路发现,音频正向输入应该是有个对地电容的,电容确实还在,不过地没对上。。。。锯的时候锯坏铜箔了

硬核飞线对地

包热缩管

测试,噪音问题解决!

最后的测试通过。一开始还想装个调音量的电位器,想想这个东西用在摄像头上就是用来喊话大声的,,,,不管他了,就让他最大声的工作吧

接好摄像头的音频端子

找个辣鸡华为的0.5卢功率的充电器

和监控电源放在一起

接好。海康的摄像头,还有个音频输入的。不过摄像头自带拾音,并且灵敏度很高,就不再外接了

测试正常

网友:
以前从电脑CD光驱板子锯过功放小板。。。。。那时候光驱还带自带音频接口哈哈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背面有料,可能还有可以利用的,

网友:
真能琢磨,没有想不到的折腾

网友:
看到楼主拍的照了,3999起的小米真会有猴儿买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电磨加滴灌装置,一边用金刚石砂轮且玻璃基板电路,另一边冷却砂轮避免金刚石层蒸发,切的边缘更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