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击法治疗手电尾部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2020-02-14):
自己有个论坛的魅色C8手电,一开灯就闪个不停,就像蜡烛火苗那样的闪烁,非常影响使用体验。于是乎,到坛子里四处求医问药,尝试着拧紧了尾部铝压环,不闪了。正值心中窃喜之时,手电闪烁的毛病又复发了!然后,想出了个馊主意,请出了我以前自制的电容储能电击器,希望它能治好手电的顽疾:
该电击器小巧便携,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以前发过制作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13

该电击器支持2种电击模式,电池正装(红线对正极)时输出电压可达220V:

电池反装时,输出110V,但充电很快:

拆下魅色C8的尾部(尾部开关闭合),给电击器充电,充好电后用两根导线分别碰触螺纹与铜柱,只闻“啪”一声,电击完成。如图所示:

负极铜柱还留下了电击痕迹:

装回尾部点亮,手电闪烁的怪病奇迹般地治愈了,使用3个小时闪烁症状无复发。

手边还有个AA电池的小手电,尾部开关同样接触不良,电击2次,问题解决:

治疗前尾部开关内阻高达4欧,治疗后只有0.2欧,明显改善:
以后手电接触不良,再也不用费劲拆铝环了,直接电击大法解决就完事了。

网友A:
这不是点焊?

网友B:
镇流器又开始不着调了~

网友:
把氧化层击穿了。。。
低压大电流效果更好
输出电压真和谐,比我家电压还标准
感觉那个电池过热过了,18650注意安全啊,小心起火,我之前充一个拆机电池充了两个小时,开始冒烟了才发现,电池皮也这样缩起来了
拆机电池前几次充电最好随时摸一下,好像充不满的,才冲到3.8几v就冒烟了,估计没有发现的话就要炸了

网友:
拆开来重新焊接或者安装一下就没意思了
还是这种玩法有难度,哈哈哈

网友: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我拆了用wd40。wd40好用啊,用了之后再也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镇流器又开始不着调了~

这种方法比拆铝环来的省时省力

网友C:
拆开打磨一下不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打磨一下不行嘛

拆开打磨的功夫够我电击几十次了

网友:
这个方法来应急一下不错,还是拆开抹些黄油来得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点焊?

也算点焊,把接触不良的地方焊住了

网友D:
拆过,里面开关是铁皮的,容易接触不良,刮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里面开关是铁皮的,容易接触不良,刮后就好了

电击同样能解决问题

网友:
对那个电击器比较感兴趣,220/110好稳的电压

网友:
6*6*4.3的微动大多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特别是厨房电器 这样电击也行的吧

网友:
C8最垃圾,没怎么用,也是这样闪乱

网友:
以前用adsl电话线上网的时候就这样,断断续续的,打电话修了好多次都没用,严重的时候电话都没信号。后来改光纤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