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坏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0-02-14):
家里杂物堆里翻出来的,放了好多年,电池早已失效。

日系的笔记本电池,用的电芯应该不会太差。

电池背面。

电池接口。

暴力拆开,居然是松下电芯,但是电芯锈蚀得很严重。

左端头两节电芯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了。

右端头有一节也有锈蚀,中间两节还算好。

电池保护板全打了胶,看不清芯片。

温度保险。

中间两只锈蚀严重,直接丢弃。

剩下稍好的3只测量一下电压。

下面这只是好的。

还有3V不到的电压。

另外两只情况不妙,都是零伏,拿傻充也无法激活。
看来是安全阀动作了,拿顶阀神器轻压一下。

测量都有电压了,这只稍低。

这只还不错,有电压就有救。

三只充电均正常,完好的这只(没顶安全阀的)充进去2200mAh左右。
另外两只复归安全阀的也充到了1700mAh左右,还能再充进。

保险起见,还是把顶过安全阀的丢掉了,单留了这只完好的,做手电的电池。

网友:
不错不错,好帖子,长见识了,我也有这样的笔记本电池,看来可以效仿一下,

网友:
貌似顶过安全阀的容易漏液,楼主机智

网友:
这种电池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老笔记本电池  我也想把自己的坏电池拆了  留个壳子占位  这样能减轻重量  也不会有个窟窿不好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锈成这样,肯定这是在比较恶劣的环境才锈的。

网友:
竟然生锈,这组电池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低电压也没事 直通4v左右电一会电压上来 在用充电器充就可以了 我的一个三洋大红袍开始只有1v电了 就是那样搞的

网友:
楼主,你早点拆下电池,估计就不会锈蚀了,你放了这么多年,等于把电池自己废掉了。

网友:
至少比电二哥充电宝和充电手电筒里的,1200毫安时烂电池要强些。

网友:
家里有一台东芝L800的笔记本,看起来电池和楼主的很像。

网友:
不错不错,用来用去也就松下这个耐用了,,

网友:
回头把我的那老本本的也拆开看看

网友:
松下的电芯还不错

网友:
电池也有安全阀,又学习了。

网友:
电池都是放坏的

网友A:
顶阀神器的尖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阀神器的尖端怎么处理的?

不用处理,取卡针伸进正极帽下端空隙内,向下轻压就可复归安全阀,注意不能用力过大,用力过大会破坏安全阀结构导致漏液。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池,别人给的,让我放了五年,前段时间拆开后,电池很新,但有一组是0v,另外两组有电压不过忘记了当时是多少,但充电发热厉害,充到3.8v放弃充电,放了一段时间这两组电池的电压还是3.8v,不知道还有使用的价值吗。

网友:
才知道电池也有安全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