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AKK,这是什么东西?也不像蓝牙耳机

楼主(2020-02-14):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玩意?

网友:
难道是自拍按钮?

网友:
蓝牙防丢器?

网友:
这个是寻找仪,还有一个接收器吧,配对的,防丢失的东东。

网友:
蓝牙作弊器,8610芯片的,接收手机音频信号通过功率放大驱动发射线圈(实际就是低频音频信号,没有调制),套在脖子上,用那种入耳的黄豆感应耳机就可以听到声音,属电磁感应耦合原理,可以去掉线圈改个蓝牙接收器,加个喇叭就是蓝牙音箱,csr方案还不错~

网友:
像老人带的无线应急器。。。。。

网友:
我觉得楼上大伙猜得对

网友:
还有音量按键  设计比较奇葩啊

网友:
最新脑波蓝牙耳机,区别于声波通过耳朵,骨传导通过头骨震动。。这个通过线圈绕颈部一圈,直接转换成电磁波,然后跟脑波发生谐振。。。原理类似于RFID,两个线圈正对就可以传送数据。。。。嗯,编不下去 了,就这样吧。

网友:
看着像蓝牙耳机半成品,本来应该那根线从中间剪短接两个耳机的

网友:
考试作弊发射机,即把蓝牙音频转换成射频发射给隐藏试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