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事秀一下我的维修插座

楼主(2020-02-14):
主要材料:100w白炽灯泡,86型五眼插座面板,双联开关,灯座,边角料木材,另星电线及快拆接线器。

网友:
实用呀, 这个东西

楼主:
打到通挡电流不通过灯泡,打到灯挡电流通过灯泡。都用的现成材料,没有另花钱。

网友:
开关电源、电磁炉维修利器

网友:
果然是比用明装暗盒还要省钱

网友A:
借楼主贴子我也秀一个,假期无聊做的,插座带双控开关,打到“串灯”表示串入灯泡,开关另一面就是直通了。红色的接线端子直连2-3插,可以接上鳄鱼夹。

网友:
一直想弄一个,懒。
这泡难找了,灯泡加护网,或用MR16灯,50W。
我会加个风扇调速,烙铁用。

网友B:
100W有点大了,有的换的话最好换个小点的,
我的又太小了,才15W的小台灯灯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贴子我也秀一个,假期无聊做的,插座带双控开关,打到“串灯”表示串入灯泡,开关另一面就是直通了。 ...

这种口的灯泡现在不多见了啊,基本都是螺口的了,记得小时候家里用的都是这种两个点的卡式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W有点大了,有的换的话最好换个小点的,
我的又太小了,才15W的小台灯灯泡。 ...

我也想做一个,有两个40W的灯泡。

网友:
修电磁炉和电源的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口的灯泡现在不多见了啊,基本都是螺口的了,记得小时候家里用的都是这种两个点的卡式灯泡 ...

办公楼走廊淘汰下岗的灯泡,堆积了几大箱在某个角落,有60W、100W的,我挑了七、八个成色好点的60W的“捡”回家。

网友D:
这灯泡能不能用一个变压器加发光二级管代替?

网友:
加个电流表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W有点大了,有的换的话最好换个小点的,
我的又太小了,才15W的小台灯灯泡。 ...

我的更小才10瓦,加热灯浴霸换下来的镀铝一半灯泡,没多久被父亲发现不让弄了。下次试试500毫安到5安的PTC发热片,发热片输出端接220V电压表头,最后表头输出端接插座,尽量都藏在插座里面,电压表头低压或不发光,表示单管式RCC开关电源初级短路。

网友:
中间串多大功率的合适啊?我有一个40瓦的e14尖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到通挡电流不通过灯泡,打到灯挡电流通过灯泡。都用的现成材料,没有另花钱。 ...

灯泡上并联一个开关,插座上并联一个开关,合上灯泡的开关正常试负载,合上插座的开关试验灯泡,俩开关一块合试验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灯泡能不能用一个变压器加发光二级管代替?

灯泡是负载吧?防止故障电器短路影响总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泡上并联一个开关,插座上并联一个开关,合上灯泡的开关正常试负载,合上插座的开关试验灯泡,俩开关一 ...

没有空开的实验,电线耐不耐烧

网友:
请教一下
您的维修插座是怎么做的?
电路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