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教程-金士顿64GU盘突然间写保护无法使用?

楼主(2020-02-14):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8.03.5D [2018-05-24]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 - Micron(美光) [TLC]
试了这个MPALL_F1_9000_v389_0C_2版本的量产工具无反应
用什么工具不写固件的

网友:
寿命到期了,基本无解。写保护是给你保存数据用的。

网友A:
除了量产没 别的的,多试不同版本的量产软件

网友:
要用新版的群联量产工具

网友B:
你参数不对,设置一下,选ST.INI,或者自己另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数不对,设置一下,选ST.INI,或者自己另行设置

没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量产没 别的的,多试不同版本的量产软件

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