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无事拆个大艺工具的锂电池 ETB 48VF

楼主(2020-02-14):
别人不要的,咱拆开看看咋回事,测量输出端有18.6v电压,应该说正常,也没充电器,也没工具测试,拆开看了看又装回去了

下面这三张图是一个没有牌子只写了一个M28 5.0a电池组的山寨货

谢谢观赏

网友A:
第二个是牧田款的,我刚好缺一个大亿款电池,可以转让吗,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可以,电池可以自己换

网友:
看到电池电压和输出电压后,我还以为有大功率管加固态电感升降压电路,实际上只是保护板和通讯芯片。不改电池也有好处,就怕保护板会锁电芯。

网友B:
大艺电池还不错,用的是天鹏2000mAh动力锂电池。另一个显然是牧田款,但电池看上去不怎么样。

网友:
电池要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是牧田款的,我刚好缺一个大亿款电池,可以转让吗,只要保护板是好的就可以,电池可以自己换 ...

这个不敢保证呀,不然这么新别人不会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艺电池还不错,用的是天鹏2000mAh动力锂电池。另一个显然是牧田款,但电池看上去不怎么样。 ...

另一个肯定不行,山寨电池

网友:
楼主量一下每组电芯的电压,看是否一致,不然别人也不会扔掉呀

网友C:
牌子货也玩这种文字游戏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C:
牌子货也玩这种文字游戏

我也以为大艺是个牌子货,但实际感觉可能只是比那些杂牌好一丢丢,或者是在从杂牌走向正牌的过程中,反正这个电池标vf一看就觉得山寨。但是奇葩的是大艺却在销量比较大的低端12v,16v产品上电池标签标的很正规。刚买了个16v的,希望收到货不会失望。

网友D(2021-04-01):
10节18650串起来最高不就42V吗?为什么标4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节18650串起来最高不就42V吗?为什么标48V?

不是10节串起来的,应该是5串2并20v左右

网友:
这类电动工具虚标成性,那张标识纸已经没有任何可信度。

网友:
电池壳加板子也比较值了,不错。有意变现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牌子货也玩这种文字游戏

你高看了大一了,我觉得它的工具比芝浦绿巨人啥的好不到哪去

网友E:
大艺扳手轻,外壳薄。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就是虚标,2A动力电池不说他够不够2A,2并5串标6A48Vf。f特别小,不注意或者是不懂人都会说48v的电池。价格和东成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艺扳手轻,外壳薄。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就是虚标,2A动力电池不说他够不够2A,2并5串标6A48Vf。f特别小,不 ...

不知道那个王八蛋想出来的歪主意,弄个Vf,糊弄鬼呢,一查它就说是型号,妈蛋的太坏了,还有就是微电脑技术自适应18-48V,坑爹呢

网友(2022-05-10):
国人搞个Vf,现在山寨都喜欢搞这文字游戏

网友:
只能用座充。。。。。没5521的充电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