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拆120G固态, 竟然遇到小马主控~~

楼主(2020-02-14):
直接上图,完美拆。。。这主控,貌似量产网能解,但是未曾成功过,请大神告知,能开卡吗?

Marvell 88NV1120 主控   闪存啥情况  请大神告知。。。

Marvell 88NV1120 主控

Marvell 88NV1120 主控

楼主:
有收的吗  拆颗粒的  报个价!!

网友A:
马牌开不了,好的就接着用,坏的就搬板。

网友B:
1120配闪迪搞不了  没固件  海力士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牌开不了,好的就接着用,坏的就搬板。

收到  主要这颗粒。。。。搬到什么板子呢??  2246XT  2246EN ??

网友:
看标,感觉江波龙和群联走的很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主要这颗粒。。。。搬到什么板子呢??  2246XT  2246EN ??

这个肯定是TLC的,只能2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20配闪迪搞不了  没固件  海力士还是可以的

有软件 传一个   开开试试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有个大神能搞
你找下贴子

网友C:
颗粒是闪迪的TLC,最好上sm2258

网友:
看起来是0T23,2258随便开,做U盘用3281也没问题

楼主:
感谢  不折腾了  直接咸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是闪迪的TLC,最好上sm2258

换2258 那种 严重掉速的垃圾   还不如直接丢了  感谢兄弟回复   咸鱼出了

网友(2020-04-17):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子,求量产软件

网友:
nv1120主控 闪迪bics3颗粒,目前没有工具流出,只能换2258TX板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