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搞了个带AVIN的导航仪,想接入电视信号,结果不行呢?请教高手

楼主(2020-02-14):
我有一个便携式导航仪,注意,不是车机导航哈。
根据论坛以前的一个拆友的说法,测量AV IN口的GND和视频输入引脚,在插座上是左边第一个脚。右边第一个脚是地,显示75欧姆就可以。我也是测量的两个引脚是77欧姆差不多。结果我输入电视机顶盒的视频信号,也是没有法显示呢?是不是导航仪不可以接电视看?

请问导航仪只能接倒车影像?不能接电视信号吗?心中疑惑不解啊。谁能给我解答疑惑?

网友A:
不至于能分辨倒车AV信号还是电视AV信号吧

网友A:
你这个AV IN插座是四芯的吧?一地、一视频、二音频,具体视频是那个芯要看外围电路或插头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V IN插座是四芯的吧?一地、一视频、二音频,具体视频是那个芯要看外围电路或插头的定义 ...

是四芯的座,我挨个都测试了。都没有反应。我研究了好几天这个AVIN插座的定义了。对应4段插头,第一段是地,第二段是视频,第三第四是音频,我都挨着测试了几个引脚。没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能分辨倒车AV信号还是电视AV信号吧

我看到本论坛也有坛友改造的是显示的可以的啊。可以显示电视的。我就好奇想看看能否真正的显示。所以入手一个做测试。结果不行。

网友B:
有的导航仪avin是假的

网友C:
插入检测看了没有。。。。

网友D:
有个倒车检测的12V必须接入 要不不能切换到av输入

网友E:
我有个行的,有么有意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倒车检测的12V必须接入 要不不能切换到av输入

这个是便携式导航仪,不是车机,带那个检测线的。这个只有用四段插头接入。有的插头只有一个莲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检测看了没有。。。。

插入检测是哪个脚?这个AVIN插座一共6个脚。右侧第一个是地,左侧第一个是VIDEIO。右边第2,3个是声音,左边第2,3个也是声音。平时是连接短路的,插入插头后,左右侧的2,3,都断开了。只有左侧右侧的第二个是接入插头的。这个插座我研究了好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行的,有么有意收?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我这么一折腾,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了。我还是去买个现成的小显示器做寻星仪上的显示器算了。本来是想做寻星仪显示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入检测是哪个脚?这个AVIN插座一共6个脚。右侧第一个是地,左侧第一个是VIDEIO。右边第2,3个是声音,左 ...

直接找个这种插头插上再送信号,或者也许固件不支持?

网友F:
按照道理来说AV信号没有什么区别(过去有制式的问题),应该好用,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可以接机顶盒av信号,曾经用过很多年来调试户户通信号,找根过去的老手机上的2.5mm耳机插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个这种插头插上再送信号,或者也许固件不支持?

手头没有这样的2.5mm的插头,拆开机子,直接连上的线。不显示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这样的2.5mm的插头,拆开机子,直接连上的线。不显示图像。。

插2.5mm的木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道理来说AV信号没有什么区别(过去有制式的问题),应该好用,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

要在哪来设置呢?启动起来导航后,没有地方可以设置的啊。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就是真用的2.5MM的木棍插进去,把莲花头的两根线挤进去的。但是还是没有用的。不显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导航仪avin是假的

这个导航仪打开看过了。不像是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