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点亮拆修的0.96 oled屏

楼主(2020-02-14):
这个是拆来那个屏

是个蓝屏

同时发现,不接vcc与gnd一样能点亮、显示

这是另一个,成品

这是黄蓝屏,上部四分之一是黄色的

它们的线序一样,一样也可以不用电源直接供电

看来焊接的还不错,既然这样就密封起来吧

免得一碰就脱焊了

oled不错,不用背光,就是屏小了些

网友A:
不接要能刷新才有用,本来OLED就是自发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要能刷新才有用,本来OLED就是自发光的

是的,好像不是很好用,只是偶尔发现,但是改进一下,应该可以真的不用电源,起码不用vcc:loveliness:

网友B:
OLED寿命一直是短板,我都烧两个屏了,不敢用O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寿命一直是短板,我都烧两个屏了,不敢用OLED了

怎么算烧了呢,大概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算烧了呢,大概能用多久?

我实际见过的就是不亮,咋整不亮,之前还好好的。我朋友的烧屏,有残影,效果像偏光膜坏了一样
时间嘛也不好说,毕竟这种不是属于大多数,只说我巧合碰上了。。。。还是连续两次。要找可靠供货商!

网友C:
连续剧呀,就点个屏幕用了两个帖子。不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剧呀,就点个屏幕用了两个帖子。不过还不错。

哈哈,闲的没事啊,再说在家也不能淘宝,资源枯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