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史丹利应急启动电源12v

楼主(2020-02-14):
史丹利应急启动电源12v,没用过两三次,现在充不满电了,过几天还会掉两格电,拆开看看,做工优秀,大家看看能不能换电池修复。

网友:
为啥电池是22.2V,2000mAh的应该是单6串。

网友:
剥开外皮看看是啥电芯

网友A:
6串18650,一节2000mah

网友B:
得剥开电池组,查下单体电压一致性,不一致的话最好找做电池组,定制一个新电池组替换楼主旧电池组。看最大输出几安电流,好像先给蓄电池充电十几分钟,才能尝试启动汽车。多了个逆变器模式,可惜的是120伏国外电压标准。

网友:
这东西怎么给汽车应急启动?先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
补电器啊!铅酸的问题是电量越低内阻越大,不知是不是和没电时硫酸浓度低有关,所以充个一点点,打火也没力

网友C:
史丹利不是卖化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史丹利不是卖化肥的么?

屎丹利的东西很多,车大灯做得不错。

网友:
若东西不好用,万一要用时,急了人

楼主:
先给机器充满电,需要用时把插头插在汽车点烟器上,然后启动机器充电,30分钟左右可以启动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剥开电池组,查下单体电压一致性,不一致的话最好找做电池组,定制一个新电池组替换楼主旧电池组。看最大 ...

等快递通了,买个测电池容量的充电器测量一下。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串18650,一节2000mah

如果是应急启动应该是3串2并吧,如果是给电瓶充电也许是6串。看起来这种质量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应急启动应该是3串2并吧,如果是给电瓶充电也许是6串。看起来这种质量很差 ...

他这个外面标的是6s,也就是6串,看电池排列也像。电芯好不好拆到里面才知道,汽车启动电流100多a,电池倍率低了启动不了

网友:
史丹利?
那个做化肥的史丹利?

网友:
看来这是个大号充电宝啊,汽车电池补电器,并不能像一般应急电源那样代替蓄电池直接启动汽车,遇上蓄电池坏掉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就是个坑,价格和铅酸电瓶差不多,车用铅酸电瓶正常使用寿命不会低于6年,应急启动电源的寿命不会有这么长的,如果你5年换电瓶永远用不到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外面标的是6s,也就是6串,看电池排列也像。电芯好不好拆到里面才知道,汽车启动电流100多a,电池 ...

就是充电器,一般车大不了火不是电瓶完全没电,所以你这种插在点烟器上给电瓶充电,电瓶电量得到一定补充,能启动车。如果电瓶完全报废或者离开电瓶,你这种是没办法启动的,并且电压那么高车仪表也会烧毁,(当然输出减压就另一回事)

网友:
这种的问题就是电芯可能有问题,而且可能是局部电芯有问题

网友(2024-01-09):
看到小黄鱼上面有电池坏掉的卖40大洋,感谢楼主的拆机贴,补电式的就没必要买了,还是整一个直接启动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