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农村接的地线这么麻烦吗?

楼主(2020-02-14):
相信以前农村很多没有接地线,现在我想焊接一些电路板,可是自己没有静电环之类的,也没有接地线,如果自己在菜地里打下一根1m深的镀锌角铁再连接一根铜线到房间里面接上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能达到标准吗,没有测电阻的仪器怎么知道达到标准码,还有铜线有没有要求多少平方的?看网上的如图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A:
多找点资料  最好是盐水混泥挖坑填充,提高导电率。至于桩最好是不锈钢。底线要粗 4平方以上最好6平方。百年大计啊。。哈哈

网友:
焊接前先洗手就没静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点资料  最好是盐水混泥挖坑填充,提高导电率。至于桩最好是不锈钢。底线要粗 4平方以上最好6平方。百 ...

埋金比较好吧再弄个藏宝图。其实埋铜的话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应该是随便打一根下去就可以吧,坐等高手。

网友B:
挖个坑,撒上1公斤盐,找个大一点的金属物件,如脸盆等,接上地线,埋入地下2m即可,以前书上说的。

网友:
换变压器的不就行了,另外静电干扰机会很少吧

网友:
我家也是农村的,我是直接把一米五的钢筋打入底下,顶上焊个螺丝帽,在弄根电线,并入家里的电网,就是插头中间的地线了。可不是零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个坑,撒上1公斤盐,找个大一点的金属物件,如脸盆等,接上地线,埋入地下2m即可,以前书上说的。 ...

对!我记得书上也是这麽写的,在一定范围内,最少插3-5根金属棍,中间互联电线,以平衡接地电阻。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对之处,请下边大佬回答!

网友:
接地线还是要的,安全

网友:
挖深一点的坑,土壤越湿越好,粗一点的不锈钢丝缠绕在铁棒上埋下去,把钢丝的另一端接进屋。
铜线埋在地里会被慢慢腐蚀。

网友C:
接在大树上可以吗?关键是根扎的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在大树上可以吗?关键是根扎的很深

不知道呀

网友:
只是防个身体上的静电的话,没有啥要求,打根钉子在砖墙上都行,足够泄放静电了。

网友:
地线无小事,接地有问题,用电可能会出大问题,标准,标准,标准,重要事情,按照标准搞,

网友:
自己接保护地线要求没有那么高,角铁最好用5x50x50(mm)的,有2.5米足够了,电线就用6平方的铜芯线,接口用沥青保护好就可以了。

网友:
仅仅释放静电用途不用搞太复杂,大地插根电焊条接铜线引出就行

网友D:
只是焊接的话,随便弄根金属打入地面就行,我20CM打入土地就有效果,原来万用表测有几十V电压,现在基本是0了,如果是全屋做地线,还是扎实点搞,

网友:
看看附近有没有水库 埋一根扁铁过去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焊接的话,随便弄根金属打入地面就行,我20CM打入土地就有效果,原来万用表测有几十V电压,现在基本是0 ...

这个怎么测出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