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tm32f103rbt6能不能做jlink

楼主(2020-02-14):
手头上只有一个c8t6,一个rbt6,一个ret6,想用rbt6做个jlink烧写另外两个一般都是用cb或者c8做jlink,但是我这里这个c8t6是翻新货,没法串口烧写,不知道是坏的还是出厂禁止掉了
不知道rbt6能不能串口烧写,拆机的,里面有程序的
rbt6和cb配置一样,就是引脚多点,买的cbt6估计基本上这几天不会到了,只能先这样用
不知道直接用cbt6或者c8t6jlink的固件行不行
英文不好,不会单片机

网友:
可以做jlink-ob。串口一般都是可以烧录的。有加密的要先擦除后才能烧录。

网友:
可以做个ob,不过我不咋喜欢ob:titter:

网友:
翻新片有可能是加密开保护了全擦除一下  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