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3c路由器 r3tl电源拆机

楼主(2020-02-14):
之前拆了一台小米3c  做工还可以 但是没人拆电源 话不多说
板子比较精简  干干净净 用的是像TPLINK的电源方案  无光耦  输入端用了2个 4.7μf 400v电容 芯片方案没查到
输出用了一个1000μf 10v的电容  用料还行 输出的二极管是ss24 保证输出达到1A有余
板子用了2.54接插口  可以轻松拆下 预留了usb的孔位 可以改成充电器

网友:
好像R1是电源的启动电阻,可以试试换成NTC节能灯启动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