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黄花905烙铁头取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20-02-14):
好像卡住了,硬拉怕里面的白色芯断了,怎么办。

网友A:
通电一会,等稍微热了以后应该很容易出来了。

网友B:
你这是干嘛,发热芯都断了

网友:
烧红了取下来

网友:
宝工也有这现象,,,是发热芯热胀太大,,日本芯没这问题,,,

网友:
日本芯和宝工芯不一样,日本芯拿手里更沉更凉
wechat_upload15816741005e466e74d2223
wechat_upload15816741015e466e75e0fa4

网友C:
1,3是日本货,2是山货,,,也还不错,,4是宝工的新芯

网友:
按楼上们说的,加热之后试试

网友:
我的宝工试过,很难下来,强来的话又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一会,等稍微热了以后应该很容易出来了。

图二就是加热状态,用钳子拔还是没反映,不敢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干嘛,发热芯都断了

没有断,发热正常

网友D:
使劲拉,断了买新的。钳子都上Charge TTI了,这低端烙铁不配噢。

网友E:
用酒精在超声波清洗机洗10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用家里的燃气灶烧烙铁头可以拿下来,别给烙铁插电。燃气灶烧烙铁头是烙铁头先膨胀,烙铁插电是发热芯先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劲拉,断了买新的。钳子都上Charge TTI了,这低端烙铁不配噢。

坛里就是高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酒精在超声波清洗机洗10分钟就可以了。

这日子你让用酒精弄这玩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3是日本货,2是山货,,,也还不错,,4是宝工的新芯

3号 HAKKO 120是给哪个型号的烙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3号 HAKKO 120是给哪个型号的烙铁用的?

白光N453,,,N454,,,100V-120V,,,20W--25W

网友:
送给我吧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