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是强迫症,还是把充电钻座充偏低的充电电压调高点

楼主(2020-02-14):
折腾壳子时,发现充电钻座充的充电电压稍稍低了点
充满的电池包

电压不到满充的12.6V

拆了座充看看

板子上相关电路

手绘这部分电路
电池电压采用分压检测,但检测用了MOS管开开关

分压点电压,比它高点就停充

下端并联电阻后,检测端电压降低,充电灯亮
说明调整有效

并联电阻太大,还是串联算了
算下来,上端电阻串联3.97K合适,找到3.9K的

切断,串上

实测,充几下就停了

把串联电阻改大点

可以充到12.56V了

装好,把电池电用点再充

充满还是12.56V,差不多了,不强求最后这40mV了

电池电压提高这0.13V,电量也不会增加多少
不是强迫症,偶就是来瞎折腾的

网友A:
锂电池很脆弱, 过充过放 都会影响寿命。
厂家把充电截止电压稍微低点是对的,一个是因为电池体质不一样。
第二就是真的把充电电压调到电池极限,会有隐患。

厂家出厂前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和测试的,
如果真的有大幅度提升性能还不减寿命的办法,
厂家早就修改了。

实际使用中这多冲进去的百分之几的电量是没有啥感觉的,
但是电池寿命延长了 就是实在的。

网友B:
可能原本电压是准的,你的表不准

网友:
电路图好评哈哈

网友:
你的表不准......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改,因为手动量程万用表,里面导电接触布线容易误差,加点WD40能好点,可能换自动量程万用表准点,或者买USB可调恒压恒流电源表头,替代内置的充电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很脆弱, 过充过放 都会影响寿命。
厂家把充电截止电压稍微低点是对的,一个是因为电池体质不一样。
...

想想也是,如果有一颗电池会低点电压,就容易拖累其他两个电池。得不偿失。

网友:
嘿嘿 其实低点比高点儿要好,想下3串的不平衡问题

网友:
跟我一样啊。哈哈。我也希望充到12.6伏。可惜我大明白电路的原理。没有敢动。请问除了这个之外,普通的充电头,也可以这样改吗?我买的三串电池,一直都是充到12.3.我直接退货了。

网友:
强迫症加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很脆弱, 过充过放 都会影响寿命。
厂家把充电截止电压稍微低点是对的,一个是因为电池体质不一样。
...

倒是有这种问题,就看一致性了

网友:
低电压可以延长循环寿命,不过楼主动手能力确实赞

网友:
为啥检测电路还用MOS管?

网友:
这充电器和电池我都有,但是电池充了不电了。。。

网友C:
这电池不如福瑞德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不如福瑞德的保护板?

楼主改造的是伟泰克充电座内的充电管理板,你不会是看成电池保护板了吧?
伟泰克的电池保护板至少有3款以上(我手头就有2种完全不同电路的),有国产充电钻中最常见的,也有非常另类的,各不相同。其实众多国产低端充电钻用的保护板就那么几种,反正都是公模货,不同批次产品,厂家逮着哪款用哪款。

网友:
复帖的同学,我又来学习了。我的钻,不会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原本电压是准的,你的表不准

偶这块表测试过,相信还是准的

网友:
锂电池不要追求充满到4.2v,那样会缩短电池寿命,特别是电动工具电池,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放着没有使用。一般充到4.1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