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人体温度计拆解图,请问人体红外温度计显示LO是哪坏了

楼主(2020-02-14):
人体温度计折修,没说明书,无说明书,32组记忆怎么清除?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电量不足)!

网友:
使用环境温度过低和电池没电都可能

网友:
我有个一样,国产货不靠谱

网友:
我单位门卫的手持红外测温枪,测同一个人,一会33.一会儿35.一会36:lol::lol::lol:

网友:
lo就是没有电了,电池电量低。

网友:
显示body low,测温点有问题或者没对着人体显示温度太低了,人体温度30来度。

网友:
你冲着自己脑门或者暖气扣一下,看什么反应。

网友:
lo代表测温超限,先看下那颗ntc是否挂了,否则换个热电堆传感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附近很多地方标配非接触测温,能看个大概,有时偏低到不显示要多测几次,出行不太方便。

网友:
当所测体温低于32摄氏度是,温度计就显示L0

网友:
电池该换新的了。

网友:
当所测体温低于32摄氏度,温度计就显示LO.

网友:
红外体温计使用温度好像必须在十几度以上,温度低了就报错,放怀里暖几分钟再试试

网友A:
传感器故障 温度过低使用前需要用取暖器烘一下

网友:
显示HI怎么搞,体温模式没有错

楼主(2020-04-21):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故障 温度过低使用前需要用取暖器烘一下

换传感器也不行,难道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