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苹果鼠标(Apple A1657)

楼主(2020-02-14):
不知道好坏,没地方试,也没充电器,拆完一个接触头拆坏了。做工还不错,欧姆龙的微动开关,铝制底壳。

网友:
找个万能充夹住充,还是很不错的鼠标!

网友:
还是二代充电的 我的一代装5号电池的已经吃灰好几年了 因为苹果笔记本的触摸板平时使用比鼠标好用太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好用

网友A:
嗯,苹果充电线就行,好像什么充电器都能用,我上次卖二手线也就十来块一条,这个不像手机那么挑,不过也不是说拿条五块的就能充哈!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不是内置电池的

网友:
卖很贵 但是用起来手不舒服 太扁了

网友:
这造型,不好用,手捏着别扭

网友:
浪费,几百块的东西就被你拆了。

网友B:
挂咸鱼卖掉哈哈

网友:
这鼠标真的不好用,还不如普通的罗技,不过做工真的是好

网友:
虽然不好用,但好歹好几百的东西,换顿好的吃吃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苹果充电线就行,好像什么充电器都能用,我上次卖二手线也就十来块一条,这个不像手机那么挑,不过也不 ...

想起来了,用苹果充电器充不上,估计电池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咸鱼卖掉哈哈

不好卖吧

网友(2020-07-10):
用起来不爽的垃圾货来的

网友(2020-12-11):
这鼠标配合mac还是很不错的,用在win'上就想摔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