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窗电机?

楼主(2020-02-14):
前几天看到坛友拆的电机和我这个好像,才知道这是天窗电机,捡了很久了,6根针一脸懵,齿轮外壳扔了,放在抽屉里。
拆开一量,原来最上面2脚就是电刷,里面没有电路,其他4根针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我不再大胆一点盲试,还好没什么损伤。

网友:
看上去可以做电路板开微孔电钻,电刷设计不错支持正反转,我以前买过一两颗旧的万宝至电机,发现正接时正螺牙钻头不能打孔,反接后可以,没多久电刷折断,拆开后发现电刷结构单方向设计,估计得用反螺牙钻头。

网友:
这种电机不适宜长时间运转的。